[STM8]
关于stm8s用外接24m晶振问题

楼主(2017-01-19):
stm8s用外接24m晶振时,串口无**常使用。使用内部的16M频率是正常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函数用的都是库函数
void Init_UART()
{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32)1152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UART1_Cmd(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

网友A:
检查主时钟部分程序看看;

应该是时钟不对,导致波特率误差大,通讯不上

网友B:
波特率的配置要重设吧

网友C:
超过16MHz了,有个等待状态项要配置下。

For clock frequencies above 16 MHz, Flash /data EEPROM access must be configured for 1
wait state
. This is enabled by the device option byte. Refer to the datasheet option byte
section.

网友D:
更改了外围晶振的话需要重新设置波特率的!

网友:
坐等楼主研究出来方法。

网友E:
波特率问题嘛

网友E:
不是正常12M得嘛

网友F:
stm8s1xx系列最高频率到16M,STM8S2XX系列最高频率可到24M,但必须要加入flash等待周期,说白了就是FLASH的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