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设为发送状态,为什么RX脚会给拉低?

楼主(2017-01-19):
(无正文)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搞指示灯
TX RX 串个10k 接个三极管再接灯,这样 影响减少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搞指示灯
TX RX 串个10k 接个三极管再接灯,这样 影响减少到最小  ...

请问8050 基级串10K接到TX,集电极接灯,发射级接地?

网友B:
因为发送态时RX为高阻态,所以你说的低电平应该是高阻遇上板上的情况一种表现形态,最正确的设计方法RX脚必须加上拉,保证发送时RX引脚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