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规则设置谁熟悉的啊?我默认间距是10mil 但是个别地方我需要1mil间距

楼主(2017-01-19):
如线和无网络过孔间距我不需要10mil的间距,我想低于1mil再报警。altium间距设置很难吗,别说建立网络类复杂的费时间分方法。别说在总规则下直接改小

楼主:
有人熟悉的吗两个规则 现在是and关系,能不能改成or关系

楼主:
这样也都不对啊

网友A:
不能是or关系。否则所有网络都只按照约束轻的规则判断了。
你的问题,正解应该是针对某网络设置clearance规则。

网友B:
可以针对某个网络或者封装筛选规则生效,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设两个规则,用1mil画1mil的地方,用完以后把他关了再画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针对某个网络或者封装筛选规则生效,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设两个规则,用1mil画1mil的地方,用完以后 ...

他不想看到错误信息。。。。。。

网友D:
这个so easy

网友E:
要想一下制造工艺,孔和线是分在不同的工艺环节中的,相对位置出现2-4ml的误差的可能性非常大,加工的成品和你的图存在工艺误差如果设置成这样会出问题

网友F:
最好还是不要设置成1mil,在送去打板子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错误,而且大部分厂家不支持这样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