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SPI 例程 通信出错

楼主(2017-01-19):
这个STM8的SPI通信也够奇葩的,跟STM32有大区别。光判断发送空和接收空的标志还不行,还必须判断忙标志位,而且读数的时候要等忙标志完毕才能读,废话少说上代码:

这是一段发2字节收2字节的代码,注意如果第二个字节接收才有效的话,也需要发送第二个字节才能提供时钟进行接收:

GPIO_WriteLow(GPIOA, GPIO_PIN_3);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0x80 | 0x75);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BSY) == SET){}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RXNE) == RESET){} /* ¸Ã×Ö½Ú¶ªÆú */
        ret1 = SPI_ReceiveData();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0x75);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BSY) == SET){}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RXNE) == RESET){}
        ret2 = SPI_ReceiveData();
        GPIO_WriteHigh(GPIOA, GPIO_PIN_3);

网友A:
楼主应该是用的是SPI全双通通信方式,STM8作为主机必须要提供时钟,时钟是伴随着MOSI管脚发送数据而产生的,因此如果仅仅是需要从 从机获取数据,必须由主机(STM8)发送一些dummy数据以便产生时钟使得从MISO管脚有数据接收。

楼主:
曾是不是很简单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用的是SPI全双通通信方式,STM8作为主机必须要提供时钟,时钟是伴随着MOSI管脚发送数据而产生的 ...

高手啊,说的面面俱到。

网友A:
另外一点,判断从机是否完全接收完数据并不能通过发送FIFO空去判断,因为发送FIFO中的数据会先传到移位寄存器中,移位寄存器是一位一位的发送,虽然发送FIFO里面数据没有了,这并不代表从机完全接收到了数据,因为此时数据很可能在移位起存器中正在一位一位的发送出去。而busy(忙等待)标志位判断的就是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是否发送完成。不仅仅是SPI,串口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点,判断从机是否完全接收完数据并不能通过发送FIFO空去判断,因为发送FIFO中的数据会先传到移位寄存 ...

受教了,讲解的非常给力。

网友A:
客气了,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如果提供了标准的库函数,还是用库函数操作更好的。方便移植不说,别人也更容易看懂。

网友B:
可以通过模拟SPI发送。

网友B:
以前用过STM的,都是使用的模拟IIC和SPI

楼主:
stm32的觉得比STM8的好用。

网友C:
用模拟SPI发送,程序都差不多,容易移植

楼主:
GPIO模拟的话,相对就简单了,更易于理解。

网友D:
如果调试不通,建议模拟spi

网友D:
这个集成的spi不如模拟的spi好调试。

网友E:
没有STM32的好用,一直是在用STM32的,很难接受STM8,也没有太多例程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模拟SPI发送。

使用IO直接模拟SPI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STM的,都是使用的模拟IIC和SPI

这个集成的功能应给更简单一些。

网友G:
建议用模拟spi

楼主:
while(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RXNE) == RESET){}

        ret1 = SPI_ReceiveData();
当收到这个状态标志位时候启动接收?

网友H:
用的模拟IIC和SPI

楼主:
通常都是用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