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液晶显示一会儿就灭了

楼主(2017-01-19):
单片机用STM32F3,液晶显示一会儿就灭了,而且没有全部段都显示,重新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就能正常显示,但是一会儿就灭了,怀疑是晶振不起振,用的是32768圆形晶振,电容是12P,求教大神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晶振没启动,建议去掉起振电容试试,或者更换电容大小。

网友B:
这是晶振的问题的吧,,先检查下是否虚焊的。

楼主:
最后证实是虚焊问题,但是不管单片机液晶是否正常工作,都没有量出晶振波形,特别奇怪。

网友C:
难道你的程序没用到外部晶振么?

网友D:
不起振和液晶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E:
温度变化会让晶振出现温飘了吧

网友F:
的就要进行在线仿真调试的看看结果与效果的啊

网友G:
在仿真调试中直接将程序运行到液晶屏被点亮的部分,然后再往下单步运行的看看。。

网友H:
液晶不亮是不是你的控制引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