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延时程序死机问题

楼主(2017-01-19):
程序中运行到延时程序,程序就好像死机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网友A:
延时程序能进入吗?

网友B:
贴程序看下吧,这么说看不出什么原因。。。

楼主: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t) {
    unsigned int t;                    //   ?
     for(;tt>0;tt--)
       for(t=230;t>0;t--)        //  ?
         {
          ;
         }
}
这已经把程序中大部分都删除了,就留一个延时程序了,真正原因还是没找到啊!

网友C:
是不是无符号类型减不到0?

网友D:
无符号的 在MDK或是其他IDE下不能简单判断 大于(小于0)0。。

网友E:
是不是一直在死循环没哟跳出来。

网友F:
for下面都加括号试试,其实都省略大括号也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是while还是for循环呢?

网友H:
感觉是不是定义的数据类型不对呢?

网友:
  unsigned int t;                    //   ?
     for(;tt>0;tt--)
这个问题吧,改成大于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