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老是执行 WRN_IDL()

楼主(2017-01-19):
WHILE(1)

{
       if(b_I1A &&b_I1B&& b_I2A && b_I2B)
      {
            if((b_A1A==0)||(b_A1B==0))
             {
               ALM();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
                          }
                         else
                        RUN();
                 }
   }
        else
        {
             if((b_A1A==0)||(b_A1B==0))
                {
               ALM_IDL();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_IDL();
                                }
                             else
                            RUN_IDL();
               }
   }

}

网友A:
看不懂,应该是逻辑错误吧。

网友B:
我感觉你的第一层if else语句条件存在语法错误,条件不明确。。

网友C:
if((b_W1A==0)||(b_W1B==0)) { WRN_IDL();}看下你的条件

网友D:
应该这个也是根据先后顺序判断的。

网友E:
你这样的逻辑都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F:
硬件电路的实现都没有,怎么找到问题?

网友G:
这个就看你给设置的输出条件的。。

网友H:
若是IO中断输入的,检查下你的中断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