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hile函数

楼主(2017-01-19):
void MOV_char(uchar Direction,uchar Place)
{
   while(Place>=0)
     {
   WRITE_CMD(Direction);
   delay(520);
   Place--;
   }
}

//============================

while(sansuo>=0)
      {
    WRITE_CMD(0x0b);
    delay(1000);
    WRITE_CMD(0x0f);
    delay(1000);
    sansuo--;
    }

//============================

while(1)
      {
    MOV_char(0x18,32);
       delay(10);
    WRITE_CMD(0x02);
    delay(520);
   }

//=============================

以上三个while函数,第三个可以正常执行,但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我把子while后面括号内的内容改成Place>0和sansuo>0  ,就是把原来的>=改成>  程序就可以执行了。不然的话程序就会在while里面跳不出来。

网友A:
难道whiler满足条件不是逻辑真吗?

网友B:
可以尝试在微机上运行,把PLACE定义为有符号。程序也许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C:
那么只能执行else语句了!!!

网友D:
这个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型:0-255, ">=0" 是一个恒成立的逻辑。

网友E:
感觉可以定义char型:-127-127,就可以了。

网友F:
char是不是-128-127还要看编译器的。

网友G:
楼主你这犯的是很低级的错误啦。。。

网友H:
前面加个LDC 平滑下,然后后面再做保护,另外,LZ的电路是不能用的,因为保护三极管基极没有泄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