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StarterWare在AM335x上裸跑第一步

楼主(2017-01-20):
    理解了AM335x的启动方式之后,需要在AM335x平台上进行裸跑第一步便是制作MLO文件。芯片在上电第一步便是读取SYSBOOT管脚的电平来配置启动方式,而引导启动的第一个文件便是MLO文件。
    我使用的是Beaglebone Black平台,下面以此平台为例:首先下载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由于该软件包只支持Beaglebone,和Beaglebone Black平台有一定的差距,TI官方给出了Beaglebone Black的补丁包StarterWare_BBB_support,均在附件中给出。安装完成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之后,解压补丁包,并作相应的覆盖,打开CCS,在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build\armv7a\cgt_ccs\am335x\beaglebone\bootloader目录下加载Bootloader工程,选择MMCSD编译该工程会在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binary\armv7a\cgt_ccs\am335x\beaglebone\bootloader\Release_MMCSD目录下生成boot_ti.bin文件,将此文件直接命名为MLO,即为我们所需要的启动文件。

网友A:
这个beaglebone可以裸环境开发?

网友A:
以前开发SC2440的时候都是通过ads转换启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eaglebone可以裸环境开发?

必须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开发SC2440的时候都是通过ads转换启动接口。

这个用CCS或者IAR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用CCS或者IAR都行!

运行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用CCS或者IAR都行!

CCS里面带有AM的库吗?

网友C:
AM335x只能用StarterWare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里面带有AM的库吗?

StarterWare就是TI官方发布的一个驱动库安装包,里面包含AM335x的驱动库和一些简单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335x只能用StarterWare开发吗?

不是说只能诶,裸机调试的基础下可以用这些!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可以实现直接驱动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直接驱动IO吗?

所有的外设都可以直接驱动诶,单片机玩过吗,一样一样的!

网友E:
还是在AM335上跑linux吧

网友E:
不知道这个StarterWare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运行效果怎么样?

这个不是跟主频有关系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arterWare就是TI官方发布的一个驱动库安装包,里面包含AM335x的驱动库和一些简单的例程! ...

确实没有做过裸机开发。

网友G:
CCS5下载调试StarterWare例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beaglebone可以裸环境开发?

这个可以IAR或者CCS可以裸机开发。

网友:
Starterware 在BeagleBone Black上的移植

网友H:
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I:
确实是裸机开发AM335x的好工具

网友I:
IAR能够开发这个处理器吗?

网友J:
这个关键点还是底层驱动的移植的

网友K:
_StarterWare是CCS自带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phonelong/6591717

,确实好。

网友L:
感谢分享   希望继续分享

网友M:
这个要学习一下StarterWare

网友M:
StarterWare需要独立安装在CCS之外吗?

网友N:
现在一直在Beaglebone上面直接开发程序。

网友N:
StarterWare的执行效率怎么样

网友:
学习一下StartWare这个软件。

网友:
下载的CCS6版本上也有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个beaglebone可以裸环境开发?

TI提供的软件包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个beaglebone可以裸环境开发?

建立ARM的bootloader,建立eclipse标准环境下的工程,简单方便地进行ARM初始化。

网友P(2017-05-26):
请问下用此方法建立起来的MLO可否用在其他开发版上呢?另外后续的连结方式可否再交流一下!!

网友Q:
还需要外部的开发器吗?

网友R:
CCS能够编译系统?

网友S:
StarterWare需要配合CCS吗

网友I:
AM335X_StarterWare这个效率怎么样

网友Q:
一般都是嵌入式开发。

网友R:
执行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S:
以前最多用过CCS单独开发DSP。

网友I:
想开发linux的虚拟机。

网友T: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U(2017-07-01):
引用 网友T: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 ...

我用sd卡也启动不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 ...

我的板子uart0怎么不会打印CCC?

网友V:
这个StarterWare效率怎么样

网友V:
以前只用过debian跑过系统。

网友E: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开发嵌入式。

网友E:
以前以为只有linux才能开发操作系统。

网友W:
裸机开发嵌入式?

网友W:
以为只有ADS才能开发ARM芯片。

网友X:
引用 网友R:
CCS能够编译系统?

这个是运行的软件而已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S:
StarterWare需要配合CCS吗

这个是安装在CCS外的 。

网友:
建立ARM的bootloader,

网友:
简单方便地进行ARM初始化

网友Y(2017-08-02):
StarterWare能不能在xp上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Y:
StarterWare能不能在xp上运行?

TI提供的软件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Y:
StarterWare能不能在xp上运行?

帮你建立ARM的bootloader,建立eclipse标准环境下的工程,简单方便地进行ARM初始化,不是软件。

网友Z:
直接在ccs上开发dsp的程序就行。

网友Z:
StarterWare开发效率怎么样

网友AA(2017-09-10):
正在研究beaglebone板子呢。

网友AB:
StarterWare怎么使用?

网友AB:
有教程可以参考吗?怎么下载代码?

网友AC:
官网应该提供这些的源代码吧。

网友AB:
xp系统能不能带动?

网友AB:
最近想在beaglebone上运行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V:
Beaglebone Black不会编译内核也能行?

网友AD:
楼主有没有debian的开发的教程?

网友AD:
MLO文件是什么文件?

网友AE:
引用 网友A:
这个beaglebone可以裸环境开发?

StarterWare这个软件可以。

网友N:
TI提供的软件包,性能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