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学习难道有多大?

楼主(2017-01-19):
最近开始搞BLE,感觉比较杂乱,不知道复杂度有多高?假如MCU的USB协议HID\CDC等自己写协议的复杂度是10的话,BLE不知道算多少?

网友A:
BLE和EDR比,算简单的,不过国内自己做协议栈的人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蓝牙4.0BLE开发完全手册 280页31.5M 高清书签版 ◆〓
〓◆ 蓝牙与USB技术相关专辑 96.5M ◆〓 , 赠于 ...

多谢,正缺针对性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和EDR比,算简单的,不过国内自己做协议栈的人很少

看起来比USB难度大多了,估计至少100以上难度,心里有个底了。

问了两个ble厂商的库情况,都不提供源代码,好似占用空间都需要100k以上,代码量还是有点大的。

自己写看起来是暂时不可能了,我也就普通用用HID功能。
上次看到说蓝牙协议栈代码可以卖100万以上?

楼主:
ble看起来还是比较新,可参考的资料也比USB的似乎少多了。
另外USB似乎设计时就是尽量简化USB device端的实现难度,host端似乎复杂许多。不知道ble是不是有这样情况,网上简单找了下,也没有找到协议栈源代码之类,只有Android里面那个bluez什么的源代码,估计也没参考价值?

网友C:
技术垄断。  LINUX也没有相关的源代码吗

网友D:
安卓蓝牙app兼容还不好

网友D:
德州仪器和北欧nodic蓝牙不错

网友D:
意法,nxp也开始推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比USB难度大多了,估计至少100以上难度,心里有个底了。

问了两个ble厂商的库情况,都不提供源代 ...

蓝牙协议栈有开源的,我么以前就自己做过,HID+SPP接android,也测试OK,不过后来发现要把稳定性和兼容性做好,花的时间太长,就没继续弄了。里面的坑很多,比如MTK啥的,至于是否值100W,就不知道了,如果是成熟方案的话,确实有可能
不过如果我需要的话,估计可以拿到代码,100K是做了非常完整的,BLE不需要100K的

网友E:
楼主是大神
cypress BLE 对新手上手来说 挺快的
个人新建cypress PSoC 交流群: 497718076,感兴趣的话可以加群讨论。

网友F:
省赛用过BLE,完全是模块化的使用它,后来用Android写了一个APP,才发现软件上面的ble工作机制奥秘,更不用说硬件的电路设置了,对于新手来说--模块万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协议栈有开源的,我么以前就自己做过,HID+SPP接android,也测试OK,不过后来发现要把稳定性和兼容性 ...

有吗?是适合MCU的协议栈?不知是什么关键字,我去找找看,虽然应该也仅仅是加深理解BLE协议用。
BLE不是标准协议吗?为啥有兼容性问题?
你怎么能够拿到代码?是签什么协议做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省赛用过BLE,完全是模块化的使用它,后来用Android写了一个APP,才发现软件上面的ble工作机制奥秘,更不用 ...

到时候开发产品,我应该也仅仅是用用厂商给的库就可以了,毕竟是简单应用。深入了解,算是技术储备了,BLE等无线协议,毕竟是趋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 蓝牙4.0BLE开发完全手册 280页31.5M 高清书签版 ◆〓
〓◆ 蓝牙与USB技术相关专辑 96.5M ◆〓 , 赠于 ...

BLE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吗?是适合MCU的协议栈?不知是什么关键字,我去找找看,虽然应该也仅仅是加深理解BLE协议用。
BLE不是 ...

是的,MCU里用的,之前用一个USB接口的HCI蓝牙模块测试的,你可以看一下btstack,这个是开源的
我们以前就是机遇这个协议栈修改的

网友H(2017-05-03):
刚开始做BLE估计有点迷茫。我们实验室做过4.0的芯片,和主机层协议栈。也做了不少应用开发。我们团队现在接项目做,也做BLE开发培训。大家可以交流 微信 zhu102135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做BLE估计有点迷茫。我们实验室做过4.0的芯片,和主机层协议栈。也做了不少应用开发。我们团队现在接 ...

或者qq 382623278 交流, 技术问题也欢迎讨论,但不针对具体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