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HT1621液晶驱动程序

楼主(2017-01-19):
MSP430的HT1621液晶驱动程序,C源码,IAR开发平台,调试成功。

楼主:
//-----------------------------------------------------------------------------------------
// msp430g2553 ht1621_lcd test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1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

void Ht1621_CS_0() { P2OUT &= ~0x20;}  // define P2.5 ---> CS
void Ht1621_CS_1() { P2OUT |= 0x20;}

void Ht1621_WR_0() { P2OUT &= ~0x10;}  // define P2.4 ---> WR
void Ht1621_WR_1() { P2OUT |= 0x10;}

void Ht1621_DO_0() { P2OUT &= ~0x08;}  // define P2.3 ---> DAT
void Ht1621_DO_1() { P2OUT |= 0x08;}

////////////////////////////////////////////////////////////////////////////////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char us)  //5,7,9
{
  while(--us);
}

//-----------------------------------------------------------------------------------------
//函数名称:Delayms()
//-----------------------------------------------------------------------------------------
void Delayms(uint ims)
{
  uint i,j;
    for(i=0;i<ims;i++)
      for(j=0;j<65;j++) { Delay(1); }
}

//-----------------------------------------------------------------------------------------
//函数名称:Ht1621Wr_Data()
//-----------------------------------------------------------------------------------------
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 (i=0;i<cnt;i++)
   {
    Ht1621_WR_0();
    if((Data & 0x80)==0x80) { Ht1621_DO_1(); }
    else { Ht1621_DO_0(); }
    Ht1621_WR_1();
    Data<<=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
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
   Ht1621_CS_0();   //CS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Ht1621Wr_Data(Cmd,8);                //写入命令数据
   Ht1621_CS_1();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Ht1621_CS_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Data<<4,4);           //写入数据
   Ht1621_CS_1();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AllData()
//-----------------------------------------------------------------------------------------
void Ht1621WrAllData(void)
{
   uchar i;

   Ht1621_CS_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0x00<<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16;i++) { Ht1621Wr_Data(0x00,8); }
   Ht1621_CS_1();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_Init(void)
//-----------------------------------------------------------------------------------------
void Ht1621_Init(void)
{
   Ht1621_CS_0();
   Ht1621_WR_0();
   Ht1621_DO_0();

   Delay(10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1);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
//-----------------------------------------------------------------------------------------
//函数名称:Initial()
//功    能: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ial(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
void write_num(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data)
{
  switch(i)
  {
   case 0:
    {
    switch(data)
    {
      case 0:
      {
        Ht1621WrOneData(0,0x0e);
        Ht1621WrOneData(1,0x0b);
      }break;
      case 1:
      {
        Ht1621WrOneData(0,0x06);
      }break;
      case 2:
      {
        Ht1621WrOneData(0,0x0c);
        Ht1621WrOneData(1,0x07);
      }break;
      case 3:
      {
        Ht1621WrOneData(0,0x0e);
        Ht1621WrOneData(1,0x05);
      }break;
      case 4:
      {
        Ht1621WrOneData(0,0x06);
        Ht1621WrOneData(1,0x0c);
      }break;
      case 5:
      {
        Ht1621WrOneData(0,0x0a);
        Ht1621WrOneData(1,0x0d);
      }break;
      case 6:
      {
        Ht1621WrOneData(0,0x0a);
        Ht1621WrOneData(1,0x0f);
      }break;
      case 7:
      {
        Ht1621WrOneData(0,0x0e);
      }break;
      case 8:
      {
        Ht1621WrOneData(0,0x0e);
        Ht1621WrOneData(1,0x0f);
      }break;
      case 9:
      {
        Ht1621WrOneData(0,0x0e);
        Ht1621WrOneData(1,0x0d);
      }break;
      case 10:
      {
        Ht1621WrOneData(0,0x01);
      }
      defualt:break;
     }
    }break;
  case 1: break;
  }
}

void write_du_shudian(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data)
{
  switch(data)
  {
   case 0x01:
   {
    switch(j)
    {
      case 0:
      {
        Ht1621WrOneData(0,0x01);
      }break;
      case 2:
      {
        Ht1621WrOneData(2,0x02);
      }break;
      case 4:
      {
        Ht1621WrOneData(4,0x01);
      }break;
      case 6:
      {
        Ht1621WrOneData(6,0x01);
      }break;
      case 8:
      {
        Ht1621WrOneData(0,0x01);
      }break;
      case 10:
      {
        Ht1621WrOneData(10,0x01);
      } defualt:break;
    }
   }break;
}
}

void clear()
{
  Ht1621_Init();
  Delay(100);
  Ht1621WrAllData();
}
//-----------------------------------------------------------------------------------------
//函数名称:main()
//-----------------------------------------------------------------------------------------
void main(void)
{
// uchar i,j,t;

  Initial();            //初始化子程序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Ht1621WrAllData();

  while(1)
  {
    Ht1621WrOneData(10,0x01);
//   write_num(0,0);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1);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2);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3);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4);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5);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6);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7);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8);
//   Delayms(1000);
//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   Ht1621WrAllData();
//   write_num(0,9);
//   Delayms(1000);

//   Ht1621WrOneData(0,0x02);
//   Ht1621WrOneData(0,0x04);
//   Ht1621WrOneData(0,0x08);
//   Ht1621WrOneData(1,0x01);
//   Ht1621WrOneData(1,0x02);
//   Ht1621WrOneData(1,0x04);
//   Ht1621WrOneData(1,0x08);
//
//
//   Ht1621WrOneData(2,0x01);
//   Ht1621WrOneData(3,0x01);
// while(1);
//      for(i=0;i<16;i++)        //SEG0-SEG31
//       {
//       t=0x01;
//       for(j=0;j<4;j++)    //COM0 - COM3
//        {
//         Ht1621WrOneData(i,t);
//         t<<=1;
//         t++;
//         Delayms(10);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