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更换不同机器的ccs3.3,编译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7-01-19):
28335在win7+CCS3.3环境下编译,if else的条件跳转执行异常,出现两条条件都进的情况。通过看汇编发现,确实是两个条件都进去,不知道为什么?代码如下图1所示。

又将代码考到另一台机器上,xp+3.3,编译正常,出现跳转的汇编语句,如图2所示。这应该是编译环境的问题,求教是什么导致的这种情况发生?谢谢

网友A:
是设置的CCS不一样吗?

网友A:
看看CCS的优化不同吗?

网友B:
是反编译之后?

网友B:
反汇编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CS的优化不同吗?

优化没开。
ccs配置应该一样,自己对着没找找到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现象看着像是配置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汇编的问题吧。

c代码调试和汇编效果一样,不是汇编的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优化没开。
ccs配置应该一样,自己对着没找找到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现象看着像是配置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区 ...

运行有什么不同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汇编的问题吧。

应该跟反汇编没有关系,就是优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有什么不同的吗?

运行效果如汇编代码一样,
一种是if else 的条件语句都会进去,一种是只进符合逻辑的那个条件里

网友D:
每一次编译都不一样吗?

网友D:
在不同的机器上不一样,试试同一个系统怎么样

网友E:
同一台电脑的编译器吗?

网友E:
CCS的设置有不同吗?

网友F:
应该是跟机器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F:
使用的库函数有问题吧。

楼主:
与编译软件的版本有关,更换版本后问题小时

网友G(2017-02-18):
程序优化的原因??

网友H:
不同的CCS编译环境应该不一样

网友H:
看看版本是不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