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的文件记录数据问题,大家请进

楼主(2017-01-19):
我想用文本文件记录我VISA采集的数据,但是我VISA是循环采集,我把写入文件放在循环框外没数据,放在里面,就采读取的字节,而且是种好像是ASCII码的形式,我想像趋势图那样有记录数据历史般的功能,怎么办。。。。。。。。。而且我若是想记录flout型的数据,我该用什么文件类型??有这种文件吗

网友A:
先将要保存的数据写成数组的形式,这个放入循环体内,接收完后,再统一将数组中的数据写入文本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要保存的数据写成数组的形式,这个放入循环体内,接收完后,再统一将数组中的数据写入文本文件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要保存的数据写成数组的形式,这个放入循环体内,接收完后,再统一将数组中的数据写入文本文件中。 ...

它是以什么格式存储的??书上说文本文件是字符串存储的,显示ASCII。如果可以存数组,那是不是直接显示浮点型的数组?字符数组循环拼接是用一维数组插值这个VI吗。。我用字符串存完,以后还要2个一对。有没有方便的VI一次性列拼好,在读文件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是以什么格式存储的??书上说文本文件是字符串存储的,显示ASCII。如果可以存数组,那是不是直接显示 ...

初始化为字符串数组啊,可以是二维的也可以是一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为字符串数组啊,可以是二维的也可以是一维,

只能连字符串呀?你是说读出来的时候换成数组来组合里面的元素?版主你能不能说清楚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