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波形类问题 关于放大 好心人解答下 谢谢

楼主(2017-01-19):
输入频率10hz到300K的波形  三角波 正弦波 峰峰值600mV  方波峰峰值5v   要求输出 峰峰值0.1v到5v可调

试过电阻分压后再经过同向比例放大  但是电阻分压只在频率低于50k的时候才好  频率高了  波形就失真了
在试过  两级反向比例   但是输出低于500mV时 波形就有很多杂波了   出现两个波形交叉的

运放是OPA690  电源供电是12V与-5V

楼主:
有什么别的方法?  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1.±12V。
2.可调在运放前。
3.一个运放就好。

网友B:
1、三角波方波等非正弦波形,含丰富的高次谐波。尤其是方波,要想放大之后方波的边沿仍很陡峭,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必须在很宽频率范围内保持平直,可能需要方波基波频率的百倍。
2、元件总不是理想的。电阻两根引线之间有分布电容,电容总含一定电感和电阻,等等。两电阻分压,在频率较低时可以认为分压比就是电阻比。但在频率较高时,两电阻的分布电容也会参与分压。你使用电位器来调整增益,电位器两端的分布电容比单支电阻要大得多。于是频率较低时的分压比和频率较高时的分压比不相同,致使频率响应不平直,这是波形失真的原因之一。改善的方法一是电位器的调整范围不要太大,二是使用很小电阻值的电位器,例如100欧甚至更低。这样就必须将0.1V到5V分段调整(类似万用表),每段调整范围可以减小。同时,每段范围内采用电容补偿,类似示波器探头,两支电阻和两支电容分压。
3、你的5V不必放大,增益为1即可,然后使用低阻值电位器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V。
2.可调在运放前。
3.一个运放就好。

反向还是得需要两个吧   不然出来波形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三角波方波等非正弦波形,含丰富的高次谐波。尤其是方波,要想放大之后方波的边沿仍很陡峭,放大器的频 ...

OPA690的频率响应应该可以   我试了下   不接运放  直接把方波接电阻分压  频率达到50k左右   也是会失真     如果按照您说的   分段调整然后电容补偿  那些电容参数怎么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3支脚都要用,哈哈!

这个没啥影响吧  习惯性用两个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OPA690的频率响应应该可以   我试了下   不接运放  直接把方波接电阻分压  频率达到50k左右   也是会失真 ...

查了一下,OPA690单位增益带宽达500MHz,SR达1800V/us,可用。
至于电阻分压,前面已经说过,在频率比较高时由于分布电容影响造成频率响应不平直,就会使波形失真。
电容补偿,需要手动调整,因为分布电容大小我们事先不知道。你看看示波器探头构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OPA690单位增益带宽达500MHz,SR达1800V/us,可用。
至于电阻分压,前面已经说过,在频率比较 ...

好吧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OPA690单位增益带宽达500MHz,SR达1800V/us,可用。
至于电阻分压,前面已经说过,在频率比较 ...

没有别的办法了?   比如两级反向比例后      波形就有很多杂波了   出现两个波形交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   比如两级反向比例后      波形就有很多杂波了   出现两个波形交叉的 ...

从电路上是没有别的办法。从机械结构上办法很多。高频信号发生器(最高可达数十MHz)也是电阻分压,最小输出可以达到uV级。
你不妨看看模拟示波器是如何将输入信号分档的。另外有一种仪器,通常称为毫伏表,用于测量1MHz以下交流电压,最小通常10mV甚至1mV满度,最大通常300V满度,其输入端分压结构大致上和模拟示波器是一样的(Lgz2006和qlbzwang等几位肯定对此仪器相当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上是没有别的办法。从机械结构上办法很多。高频信号发生器(最高可达数十MHz)也是电阻分压,最小输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向还是得需要两个吧   不然出来波形是负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D:
我觉得不一定是你的电路原理有问题。
1.把原理图及PCB图贴出来,实物照片也贴出来,三者要保持一致。不一致要说清楚。
2.多测一些点的信号,找出信号在经过什么电路后发生了变化。测一些不同的频率,不同的波形。可以把图贴出来。

这样便于你自己找问题,也便于大家帮助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样行不行。

现在我按照上面那位说的   把分压电阻换小了  波形正常了  不过电流就有点大了  换成100欧姆  电流多了20mA左右 不过还可以接受   您画的这个图也是电阻分压   只是放在前面了  放在前面与后面  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