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做5块的N32905U1DN板子,有2块USB连接不上TurboWriter

楼主(2017-01-20):
新做5块的N32905U1DN板子,有2块USB连接不上TurboWriter,通过USB线接入电脑之后。2块板子都卡在TurboWriter的右边Re-Connect的显示框中,显示框显示:Detecto Mass Storage...(1)。一直卡在数字1。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小弟将不胜感激!!!留下QQ号:124760413,若愿意可加QQ聊,解决问题后,红包答谢!

楼主:
期待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问题很多,主要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多,主要是板子的问题

我们的板子是贴片厂贴的。芯片物料都是用原厂正品的。

楼主:
NAND FLASH是华邦的W29N01GVSCAA

网友:
其他板子都好好的,就这两块问题,肯定是焊接哪儿没焊接对吧,检查一下焊点。

网友B:
只要不是所有的板子出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制版的物理问题

网友B:
如果是你自己手工焊,你一定每个元件焊接前都要测一下再焊,免得有坏元件或次品。

网友C(2019-05-17):
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USB连接不上TurboWriter,我们五块都连接不上

网友C:
Init RTC....OK

DDR size: 64MB

SD Port0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NAND Booting (2K-page 4 Address Cycle) Fail - No Check ID

SPI Booting Fail - No Check ID

SD Port1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USB Booting Fail - No Connection
这是串口打印信息,DDR size应该是32MB,哪些原因会导致DDR size变成64MB

网友:
还没学过这个系列的呢。

网友D:
玩的动这种的都是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nit RTC....OK

DDR size: 64MB

DDR size: 32MB
SD Port0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NAND Booting (2K-page 5 Address Cycle) Blcok 0 Error - Blcok 1 Error - Blcok 2 Error - Blcok 3 Error - Fail - No Check ID
SPI Booting Fail - No Check ID
SD Port1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USB Booting

我的是这种,然后识别不了USB。。。你解决了么?

网友F:
这个跟芯片和软件无关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DR size: 32MB
SD Port0 Booting Fail - No/Bad Card Insert
NAND Booting (2K-page 5 Address Cycle) B ...

没解决,好像和复位电路有些关系,手动复位就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还没有查到是哪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