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汽车上的音频信号???

楼主(2017-01-20):
(无正文)

网友A:
弄只驻极体话筒即可

网友B:
打开多媒体中心,找一路功放输出,或者直接与一路喇叭并联即可。
另一个方法是做一个声控电路,用MIC采集车内的声音频率和强弱。
美化汽车环境要注意安全:一个是驾驶安全,另一个是电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只驻极体话筒即可

弄个驻极体话筒容易被车内噪声干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多媒体中心,找一路功放输出,或者直接与一路喇叭并联即可。
另一个方法是做一个声控电路,用MIC采集车 ...

现在对音频信号完全没有概念。能不能提供具体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个驻极体话筒容易被车内噪声干扰不?

不会,话筒拾音后需处理,过滤出节奏信号,再去点亮彩灯.灯是根据节拍来亮灭的.

〓◆ 音乐喷泉,彩灯相关资料 14册 60.7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话筒拾音后需处理,过滤出节奏信号,再去点亮彩灯.灯是根据节拍来亮灭的.

〓◆ 音乐喷泉,彩灯相关资 ...

谢谢。需要并联到车上的喇叭吗?还是独立出来。

刚刚接触音频。请问有资料能让我理个思路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需要并联到车上的喇叭吗?还是独立出来。

刚刚接触音频。请问有资料能让我理个思路出来吗?

话筒可放在听得声音的地方,能从喇叭引脚并只5uf左右电容取信号可能安装施工不方便.
不过这东东用在车上似乎不妥.弄一个家里玩玩还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可放在听得声音的地方,能从喇叭引脚并只5uf左右电容取信号可能安装施工不方便.
不过这东东用在车上似 ...

额。。。
对啊。车上噪声大就完了。车上喇叭信号经过功放电路,在传给单片机的AD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对啊。车上噪声大就完了。车上喇叭信号经过功放电路,在传给单片机的AD怎么样? ...

信号一般是用多组带通过滤出各频段的特征信号,以点亮不同颜色灯,节奏信号也同处理.这些都是模拟信号处理.
当然变成数字信再软件处理也行,脑筋耗量大些,哈哈.参考下音乐喷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一般是用多组带通过滤出各频段的特征信号,以点亮不同颜色灯,节奏信号也同处理.这些都是模拟信号处理. ...

我还想怎么处理左右声道问题和声音转化为灯的变化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怎么处理左右声道问题和声音转化为灯的变化问题呢?

左右声道得从两个喇叭分别采样,有点复杂化了.用一个话筒采样混合信号较简单.其实所谓带通过滤一般分3~5段,很少有8段.很粗糙的.分频器去淘宝搜,有现成模块.
较简单的按振幅大小分段.

https://s.taobao.com/search?q=10%E6%AE%B58%E5%88%86%E9%A2%91LED%E7%94%B5%E5%B9%B3%E6%8C%87%E7%A4%BA%E5%99%A8&imgfile=&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70120&ie=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声道得从两个喇叭分别采样,有点复杂化了.用一个话筒采样混合信号较简单.其实所谓带通过滤一般分3~5 ...

搜什么关键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幅度分段模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2.W9fYIi&id=35242679453&ns=1& ...

谢谢!
研究下!

网友B:
看看TYW发的“音乐彩灯”,应该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TYW发的“音乐彩灯”,应该对你有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