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和IAR+XDS调试AM335x平台的方法

楼主(2017-01-20):
裸机程序的调试自然离不开一些调试工具,我选择的是XDS100V3工具,欲善其事必先有一把利器,调试工具的环境搭建还是很有必要熟悉的,以下以BBB硬件平台为例,侧重解释一下调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
1、CCS+XDS
    刚买来的BBB板子自带Debian系统,此时我的板子无论怎么也不能从SD卡启动,插入带MLO和APP的SD卡,上电按住S2基本也都是从eMMC自带系统中启动,还有使用CCS在线调试也失败,网上搜集了很多资料,得出的结论便是需要删除eMMC中的MLO文件,因为系统启动了,所以导致仿真失败。具体的做法如下,接入超级终端,开机后作如下操作:
beaglebone login: root
Last login: Sat Jan 1 00:00:19 UTC 2000 on ttyO0
root@beaglebone:~# fdisk /dev/mmcblk0
Welcome to fdisk (util-linux 2.23.1).
Changes will remain in memory only, until you decide towrite them.
Be careful before using the write command.

Command (m for help): m
Command action
a toggle a bootable flag
b edit bsd disklabel
c toggle the dos compatibility flag
d delete a partition
g create a new empty GPT partition table
G create an IRIX (SGI) partition table
l list known partition types
m print this menu
n add a new partition
o create a new empty DOS partition table
p print the partition table
q quit without saving changes
s create a new empty Sun disklabel
t change a partition's system id
u change display/entry units
v verify the partition table
w write table to disk and exit
x extra functionality (experts only)
Command (m for help):
此操作之后,按住S2,系统便能从SD卡启动。切记如果要进入仿真器调试模式,务必不能让自带系统跑起来,否则调试肯定失败。关于调试的步骤网络是非常多,就不在这里赘述。
2、IAR+XDS
安装好IAR之后,通过XDS连接上板子,基本的配置好之后,发现并不能下载和仿真,具体的做法是找到以下安装IAR的目录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drivers\ti-xds,点击运行ti_emupack_setup.exe即可。

网友A:
BBB板子不是直接运行debian系统的吗?

楼主:
不是,使用StarterWare裸机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B板子不是直接运行debian系统的吗?

是的,只是想去掉这些操作系统,回归裸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使用StarterWare裸机环境

StarterWare有教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想去掉这些操作系统,回归裸奔!!!

beaglebone开发板可以带有gcc编译器,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aglebone开发板可以带有gcc编译器,更简单。

支持单步调试么?

网友C:
跑linux的路过,有时间再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支持单步调试么?

linux的有单步调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eaglebone开发板可以带有gcc编译器,更简单。

这个开发板用的debian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ux的有单步调试吗?

单步调试只能调试和裸机相关的部分,比如说Uboot,或者linux的驱动调试,都可以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发板用的debian系统。

系统可以换的,比如说lilinux,也可以换成裸奔啊!

网友E:
starterware这个平台没有怎么使用过。

网友F:
这方面还真的需要学习
欢迎楼主多分享

网友G:
beaglbone开发板?

网友G:
CCS裸机开发AM335x。

网友H:
XDS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H:
CCS+XDS这个还真的没有用过。

网友I:
有没有starterware的安装包文件?

网友I:
不如直接安装linux的开发套件实现开发呢。

网友J:
现在裸机开发AM335x会不会浪费资源。

网友K:
现在还是多多学习DSP相关的课程吧。

网友K:
这个arm的执行速度能够到多少?

网友L:
IAR开发AM335x会不会浪费资源了。

网友L:
还是嵌入式开发AM335x,里面的驱动都集成好了。

网友M:
学习一下裸机调试AM335x

网友M:
样板是怎么设计的?接口需要自己开发吗?

网友N:
怎么配置Tys0作为输出的?

网友N:
直接使用printf可以输出数据吗

网友O:
裸机开始调试AM335x使用StarterWare

网友O:
StarterWare帮助开发arm的第一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