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警惕市面上出现假冒STM8L152芯片

楼主(2017-01-20):
请各位同事警惕,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假冒的STM8L152芯片。关于这个芯片的测试信息,请查看我前段时间发表的求助贴,因为我的项目 要用到STM8L152的LCD控制器,然后买回来的芯片不管怎么配置,LCD控制寄存器都始终初始化失败。寄存器值不更新,一直是复位时的值。
因为ST的芯片在编程仿真和下载调试时,不验证芯片序列号,所以仿真和下载都不报错。请问ST的FAE,能否提个建议给官方,以后ST的MCU能像PIC单片机一样,所有芯片在编程仿真和下载调试时,都先验证芯片序列号是否与设置一致,当读取到芯片序列号不对时,报错处理。这样也不至于因为芯片不对,而导致程序运行异常还找不到原因。因为有很多系列芯片的管脚功能相近,但内部具体功能可能有差异,就像我现在买的假8L152一样,我调试发现很有可能就是管脚完全兼容的8L151打磨的。但编程和仿真都不报错,警告也没有。
附上真假芯片的对比图片。

假芯片编带包装

假芯片底面对比

假芯片正面对比1,上边是假芯片,下边是正品,假芯片表面粗糙,正品表面很光滑。

正面对比近照

厚度对比1,左边是正品,右边是假货。

厚度对比近照。

最后再次强调,请ST以后考虑像PIC一样,在芯片编程仿真和下载时,校对芯片序列号,这样就能第一时间发现芯片错误。
我因为这个芯片仿真调试不报错,一直找不到原因而白白浪费了一周时间。后面买了一个STM8L152开发板验证程序,才发现原来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A:
生产用的物料,建议一定要从正规代理商那里购买

网友B:
你可能买的以前批次的芯片,芯片可能也是真的,只是你的供应商用旧的芯片(比如拆机件)后来翻新了;
要不然其它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B:
补充下,这里没有ST的FAE;
和你一样,都是做研发的;

网友:
我去,还有这种事,竟然芯片还可造假。。。。造假的真他妈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