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区别

楼主(2017-01-20):
有人知道CCLK 和PCLK的区别吗?两个信号线都可以串电阻吗?

网友A:
我不熟悉这个模块,但从信号信号线的命名感觉是跟Lcd显示相关的,pclk应该是像素时钟,就是每一个clk在屏幕上打一个点,我没有看到cclk呀,有个xclk应该是移位时钟,一般要是mcu有对应接口,就可以接到mcu,相关电路要查datasheet呀

网友B:
不熟,楼主先自己把资料看清楚。串不串电阻找根据,不要臆测。

网友C:
相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