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LAN替代M0516 超值型MCU,带硬件除法器

楼主(2017-01-20):
NUC029LAN替代M0516 超值型MCU,带硬件除法器

是新唐新出的版本,用于取代M0516的,工艺更先进,功耗更低,听说价格更低。

超高性价比的工业级芯片。
工作温度:-40 to +85°C,
2.5-5.5V供电,
50MHZ主频  Cortex-M0,
带硬件除法器,
4KB的SRAM,64KB的Flash,4KB的LDROM,4KB的ISP ROM。
封装:LQFP48

NUC029LAN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 2.5V 至 5.5V与-40℃ ~ 85℃工作温度、内建22.1184 MHz 高精度RC晶振(±3%精确度, -40℃ ~ 85℃, 2.5V 至 5.5V )与硬件除法器、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丰富外设、整合多种多组串行传输接口、高抗干扰能力 (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提供封装有LQFP48。
应用领域 :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直流无刷马达应用等。
关键特性 :
• 内核(Core)
- Cortex-M0 32位微处理器
- 工作频率可达 50 MHz
- 工作电压:2.5V to 5.5V
- 工作温度:-40℃ ~ 85℃
• 内存(Memory)
- 64 KB应用程序
- 内嵌4 KB SRAM
- 内嵌4 KB Data Flash
- 在线系统更新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 在线电路更新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 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ADC)
- 提供8通道
- 12位分辨率
- 每秒采样率可达 800 kSPS
- PWM输出可以触发A/D转换
- 提供误差±1℃温度传感器

网友A:
12位ADC可以满足很多应用了,比如通过热敏电阻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位ADC可以满足很多应用了,比如通过热敏电阻测温度。

你好,对的,这个是12位的ADC,支持差分输出,抗干扰能力更强。

楼主:
还有一款超值的新唐的芯片 NUC123LD4AN0,还USB,以及 IIS音频接口。听说价格也不高的。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支持浮点的乘除法不。

网友C:
这是新出的替换品吗

网友D:
以前没听说过这个系列,是2017年要推广的新品吗

网友E: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直流无刷马达应用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支持浮点的乘除法不。

这个不支持浮点运算,如果要支持浮点运算的可以考虑新唐的M451系列,有管脚兼容的。

网友:
内建的晶振可以方便的使用,节约了外部的元件成本,另外不易于失效。

网友G:
内建Data Flash

网友H:
不是所有的ARM都带硬件除法器吗

网友I(2017-03-01):
NUC029和M0516有什么差别,有了解这方面的大神么

网友J(2017-05-28):
问下楼主nuc029lanGPIO输入时怎么上拉?

网友K(2017-08-07):
引用 网友J:
问下楼主nuc029lanGPIO输入时怎么上拉?

设置为准双向,然后给IO口赋值1,就会有一个弱上拉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以前没听说过这个系列,是2017年要推广的新品吗

不是新的了

网友M(2018-02-04):
这个系列很不错,不过目前没有开发板卖,需要自己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NUC029和M0516有什么差别,有了解这方面的大神么

没区别 你就当0516用就可以了 烧写的时候选择nuc029LAN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