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uboot 启动问题

楼主(2017-01-20):
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求解:开发基于IMX6Q的系统,做了5块板,其中4块都正常,另1块无论配置为spi flash或SD卡启动,都无**常启动;软件人员在启动过程中通过命令行发现数据已加载到DDR3中,但是只有前4个字节数据正确(无论采用flash还是SD卡启动)。当他通过USB接口从电脑加载相同的uboot到内存中运行后,CPU可以正常加载在spi flash或SD卡中的内核,而且整个系统都可以良好运行(基于此,认为该板对于spi flash 、SD、 DDR3的访问应该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个情况?uboot等软件程序跟其他4块板一样。

网友A:
那就是uboot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uboot的问题

你们就不知道uboot的流程

网友B:
原来是zhengfa屏蔽了

网友B:
uboot启动问题,从最小系统开始查,cpu的时钟,内存的时钟,内存设置的参数。对下写SPI的参数,时序。不要头发胡子一把抓。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启动问题,从最小系统开始查,cpu的时钟,内存的时钟,内存设置的参数。对下写SPI的参数,时序。不要 ...

感谢回复。最小系统及时钟没有问题,现在也是怀疑uboot配置外设的时序参数有问题,因为软件开发人员发现从boot device搬到DDR3中的数据4个字节正确然后4个字节错误(大部分错误字节为0xff),数据就这样以4字节为单位交替正确错误,想不通数据为什么这样子错法。而且为什么同样的uboot(也就是外设配置参数一样)从上位机通过USB接口就可以正确加载到DDR3中且系统正常运行。而且同样的uboot在其他4块板子中一直可以自主从boot device中加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