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KiCAD教程(10),开发板EEPROM电路及FLASH电路

楼主(2017-01-20):
制作一款开发板,EEPROM肯定缺一不可!接下来我们 讲讲STM32的EEPROM电路是怎么画的。EEPROM我们采用Atmel的AT24CXX芯片。这个芯片的原理图我们之前画过。因此直接打开原理图,找到之前画的AT24C02芯片,然后放置即可,如下图所示。
放置到原理图上后按下图所示进行接线,在这里我们还是用了双排针,通过跳线帽选择是否使用这个芯片。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补充一点EEPROM的知识,关于硬件方面的,首先我们应该知道EEPROM使用I2C协议与单片机进行通信。I2C协议用到的两根线一根为SCL时钟线,另一根为SDA数据线。因此我们将这个接口与双排针相连。双排针的另一端接到单片机的I2C接口,我们选择I2C1.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对于芯片电源的解法,我们之前画过好几个芯片,都是在VCC端接上了一个去耦电容,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接,是很有讲究的。这次大家先记住,我会在之后专门讲一下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的知识。
相应的单片机接口处我们还用网络标号进行标注。
这样电路接线部分就连完了。接下来给芯片添加封装。方法呢之前也讲过了,这里也就不赘述了,我要说明一点的是AT24C02选择之前画的SOP8的封装就可以了,电容还是选择0603.
  添加完保存即可!这样EEPROM电路就画完了。
EEPROM使用的是I2C通信协议,接下来画的FLASH芯片采用的就是SPI通信协议。这样我们开发板中就可以学会两种通信协议的使用,废话不多说。画法跟上面的一样,先将之前我们自己画的W25Q16芯片放到原理图中,这个芯片就是FLASH芯片。
    与单片机的连接还是使用双排针连接,我们使用这个芯片时用跳线帽连上即可!如下图所示。
由于使用SPI通信,因此也要找到单片机上相对应的SPI引脚,并用网络标号标注。选择使用SPI1.如下图所示,分别为PA4-PA7.
用网络标号标注即可。最后添加封装。芯片的封装我们采用之前画的宽体SOP8,即WSOP8.
双排针还是需要自己画,画法也是很简单的,之前都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述。将所有封装添加好后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