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某宝买的LED这样接错了吗?

楼主:
某宝买了2个LED,用来指示测试机上110VAC 的, 结果如图装上去后,灯不能正常工作,只是开机瞬间灯会亮一下。万用表测得灯两端电压是110VAC, 电流是0.1uA。
我用安捷能直接给这个LED 两端供电30VDC,灯亮得明显,电流不到1mA。

买时以为跟客服问清楚了, 后来发现客服不懂电子,问不出工作电流来,客服只是说这个能直接接在220VAC 上,灯接口上也印有220的字样。

我想问问是不是这个灯本身有限流电阻了?为什么同一个灯接在30 VDC下能正常工作,接110VAC 就不行呢?

楼主(2017-01-20):
火线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后面那个波浪位置是接了个保险丝

网友A:
得串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这个LED对AC的指示应用。以前论坛有个帖子,讨论得很激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串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这个LED对AC的指示应用。以前论坛有个帖子,讨论得很激烈。 ...

为什么反而要串连一个大阻值电阻呢,我直接把LED 并联进去的电流都只有1uA了啊?
串联电阻后灯电流更小,灯更加不会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串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这个LED对AC的指示应用。以前论坛有个帖子,讨论得很激烈。 ...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LED 封装里已经有个限流电阻了, 如果没有,再估计LED 工作电流10mA,是很好算出需要接多大的电阻的。
限流电阻的可选范围比较大,只是亮度的问题而已。
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没想到自己这么菜, 你能给个线索吗?我去找找你说的这个帖子,谢谢!!

网友A:
你电路里面是不是有个保险丝,还是可恢复保险丝?按理说也不会一点电流没有。很奇怪。你将36V直流电压,反着接一下,看看什么现象。

网友B:
楼主你看一下led的工作电压是多少,根据电压电流串一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里面是不是有个保险丝,还是可恢复保险丝?按理说也不会一点电流没有。很奇怪。你将36V直流电压,反 ...

是个一次性的保险丝,我拆开来看了,是好的。
好的,我下次试试反着接,不过这么做你预计会有什么发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一下led的工作电压是多少,根据电压电流串一个电阻就行了

灯的封装上面写着220, 某宝客服说是可以直接接在220VAC上面的。 客服还截图给我看,最大电压写的是3V/250VAC。

我根据LED 直接接30VDC 的实际电流不到1mA来计算,如果直接接到110VAC的话电流是5mA,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灯在加110VAC时,内部保护了,因为开机时会亮一下。是不是工作电压过大,或者工作电流过大。你好好看看产品的包装上,有没有参数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灯在加110VAC时,内部保护了,因为开机时会亮一下。是不是工作电压过大,或者工作电流过大 ...

我也这样想过,LED来时没有包装盒,是快泡沫纸包裹着装在快递盒子里的。
我在某宝和阿里巴巴搜索了好多家,卖灯的都没有datasheet和关键参数说明的,哎,可我还挺依赖这个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灯在加110VAC时,内部保护了,因为开机时会亮一下。是不是工作电压过大,或者工作电流过大 ...

你那要有可靠或者有资料的卖家,我去买几个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A:
这种灯很多啊。哪怕用很普通的LED串个电阻都能用的。这类灯我在网上没有买过,都在本地的电子市场随便买的。

网友B:
拆开看一下就全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一下就全部明白了

如果是插件的电阻很好发现,如果是贴片封装的就不大好找。
万用表二极管档点不亮,不是那种很便宜的LED, 我14一个买来的。

网友B:
上传图片吧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图片吧看一下

灯的描述截图来了,谢谢!!
我也怀疑过没有电流是因为开路了,后来换了个不同型号的灯,接5VDC亮了,串联个12K电阻接到115VAC后灯亮了一下灭了,后来发现灯坏了,正反极电阻都只有180欧姆,可见115VAC的电路是通的。而我原本要接的灯每次开机会闪一下,说明灯没坏。

今天打开网页版的描述,看到工作电流是15mA,之前我直接接在30VDC电流不到1mA, 能明显看出灯亮了。
实物上有220字样,但是现在实物不在我这。

photo  (368.18 KB )

网友C:
你应该说“灯”,不应该说“LED”,也不要把它画成二极管。。。。

网友C:
这些灯要按规定的电压用,否则后果不可预知

网友B:
六种规格电压,这个led只支持一种电压,应该是28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说“灯”,不应该说“LED”,也不要把它画成二极管。。。。

你说的对,我下次注意。
买时跟客服说了用在115VAC上面的,客服再三说能直接接在电源上。实物上面有220 的标志,我猜是用于220VAC的。

下次将灯直接接在220VAC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种规格电压,这个led只支持一种电压,应该是28v吧,

这6种电压是灯的额定工作电压,这6种之外的电压可以通过串联电阻来实现。不过我这么做灯不工作。
而且灯的封装上面有220的字眼,我想卖家给我的是220VAC 的灯。

网友B:
灯里面应该有恒流电路,串电阻的话用处不大

网友D:
你应该说“灯”,不应该说“LED”,也不要把它画成二极管

网友E:
这个说明书应该说的是一系列的灯,但是给你的应该是一种供电电压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说“灯”,不应该说“LED”,也不要把它画成二极管

谢谢回复。
可是我看淘宝卖家页面描述也用了LED, 之前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些问题出来。那我应该用传统白炽灯的图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说明书应该说的是一系列的灯,但是给你的应该是一种供电电压的灯

是的,卖家说给我的是220的,那就是220VAC的灯。
那么同一个灯分别接30VDC 和30VAC的电源, 平均电流有什么区别?除了方向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里面应该有恒流电路,串电阻的话用处不大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卖家给我的是220VAC, 不是110VAC。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直接接30VDC 灯工作,直接接110VAC就闪一下就灭了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卖家说给我的是220的,那就是220VAC的灯。
那么同一个灯分别接30VDC 和30VAC的电源, 平均电流有什 ...

当然有区别,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交流在正半周LED才导通。这种按键灯一般是LED串一个10-300k左右的电阻,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建议你拆开看看里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有区别,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交流在正半周LED才导通。这种按键灯一般是LED串一个10-300k左右的电阻 ...

你说得对,刚才我忘记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了。
那么接30VAC 和接30VDC 相比,前者平均电流是后者的0.45倍。 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接30VDC 灯亮,安捷能电源显示电流不到1mA, 但是接110VAC 就不亮了。
按照普通逻辑, 接110VAC 时,灯正半周期的平均电流是 1mA*0.9*110/30=3.3mA, 也可以亮。
灯在工厂,而且放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刚才我忘记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了。
那么接30VAC 和接30VDC 相比,前者平均电流是后者的0.45 ...

现在我们聊的都只是分析和猜测,不清楚里面的电路是怎么样的,等你拆开后理清电路就应该很清楚了,这个东西应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们聊的都只是分析和猜测,不清楚里面的电路是怎么样的,等你拆开后理清电路就应该很清楚了,这个东 ...

现在确定的是灯卖家给我的灯错了,买的110的但是他给我220VAC的。
昨天我拿另外一个指示灯装上去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附件是这次110VAC的灯,自带一个150K的电阻。 原来的灯串了电阻还有一个二极管,但是被人拆了,我自己没看到。
所以还是灯的选择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