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003F3P6

楼主(2017-01-20):
我在做一个电池供电的项目,要检测电源电压。问题来了,我用的这个型号是不是没有内部参考电压啊,请明白的好心人给个答复。
网上看得都是L系列的才有这个东西。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和VDD连在一起了;

外部电源就是参考;

相当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和VDD连在一起了;

外部电源就是参考;

谢谢好心人,赶紧加班想办法外加电路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和VDD连在一起了;

外部电源就是参考;

多问一句,网上有说ADC有参考电压是1.2V,还确切的说是通道7。这些信息怎么在STM8S和STM8L参考手册中找不到。你知道不

网友B:
如果还在原理图设计阶段比较好搞,弄个外部的参考电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在原理图设计阶段比较好搞,弄个外部的参考电路也可以。

现在只是打了个样,调试开发阶段。

网友C:
内部基准就是VDD了

楼主:
真棒,厉害了我的哥。不是所有的STM8S都有这个功能,所以STM8S编程手册找不到?具体的要看具体型号datasheet.我的应用场合是检测一下电源3.3V就好,有没有补救的办法,不想加电路的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棒,厉害了我的哥。不是所有的STM8S都有这个功能,所以STM8S编程手册找不到?具体的要看具体型号datash ...

3.3V供电的话,内部基准也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供电的话,内部基准也是3.3V

我是要监测电池,电源和参考在一起怎么检测。是想3.3V的时候关掉一些功能,开启低电提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要监测电池,电源和参考在一起怎么检测。是想3.3V的时候关掉一些功能,开启低电提示。 ...

你应该把电池经过分压电阻接ADC一输入口(不超过3.3v),检测ADC读数到低电压值时报警、控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把电池经过分压电阻接ADC一输入口(不超过3.3v),检测ADC读数到低电压值时报警、控制即可 ...

应该是要弄一个二极管,一定有一个确定的参考呀。电池电压是会变的,用VDD当参考,电阻又是线性变化。应该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问一句,网上有说ADC有参考电压是1.2V,还确切的说是通道7。这些信息怎么在STM8S和STM8L参考手册中找不 ...

不知道呢;

手册中没有,一般就是没有了;
毕竟很便宜的芯片;
资料最好看中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要弄一个二极管,一定有一个确定的参考呀。电池电压是会变的,用VDD当参考,电阻又是线性变化。应 ...

你从电池分压给ADC,这个电压是一直在变化的。而VCC是固定不变的呀,ADC的基准也是固定不变的!如何检测不出电池电压的变化呀?何必画蛇添足,再来1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从电池分压给ADC,这个电压是一直在变化的。而VCC是固定不变的呀,ADC的基准也是固定不变的!如何检测不 ...

没有VCC固定不变,电池供电哪里来的VCC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是打了个样,调试开发阶段。

不错,加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VCC固定不变,电池供电哪里来的VCC不变

请问你的MCU供电不是要通过电池降压后得到稳定的3.3V吗?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MCU供电不是要通过电池降压后得到稳定的3.3V吗?

那不就增加成本增加功耗了,直接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MCU供电不是要通过电池降压后得到稳定的3.3V吗?无语!!
...

工厂开发,降低一切成本,降低一切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厂开发,降低一切成本,降低一切功耗

好的企业、好的产品应该先有好的性能质量,然后才是价格。这是做企业之道,做产品之道,生存之道,不败之道,生财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企业、好的产品应该先有好的性能质量,然后才是价格。这是做企业之道,做产品之道,生存之道,不败之 ...

兼顾吧,价格指导很重要的,我们讲究的是够用就好。前面我开发都是用OTP,能用8S已经是很奢侈了。

网友D:
你可以这么搞mcu电源接电池 然后adc接一个低压的电压基准
这样可以通过adc度数推算出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这么搞mcu电源接电池 然后adc接一个低压的电压基准
这样可以通过adc度数推算出电源电压
...

大兄弟,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准确的基准(参考电压)从哪来。

网友E:
STM8S003片内ADC使用的参考电压就是电源电压VCC,片内也有一个约1.22V的电压基准,接在了ADC的AIN7通道。
因此,用ADC测量AIN7通道的结果,就可以计算出ADC的参考电压,即VCC电压。
如果VCC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的话,那就直接得到电池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兄弟,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准确的基准(参考电压)从哪来。

低压基准源好不好找随便找一个基准芯片生成一个就行了

楼主:
外面用9013加4148加电阻做一个检测电路,检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8S003片内ADC使用的参考电压就是电源电压VCC,片内也有一个约1.22V的电压基准,接在了ADC的AIN7通道。
...

谢谢,这个问题楼上的已经给了答复,我这个只能外加电路了,20Pin的没有AIN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基准源好不好找随便找一个基准芯片生成一个就行了

任性啊,我这里是用的三极管加二极管加电阻实现。

楼主:
结贴了,结论是没有内部检测,外加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楼上的已经给了答复,我这个只能外加电路了,20Pin的没有AIN7 ...

你确定?

楼主:
请指教,难道有我没有看见的内容?

网友E:
AIN7是指片内ADC的选择通道,并非封装引出脚。
事实上,多年来本人一直这么用,测量VCC电压不需要外接任何元件(除了电源引脚的滤波电容外)。

网友F:
内部的ADC不一定稳定,可以通过外部的ADC转换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N7是指片内ADC的选择通道,并非封装引出脚。
事实上,多年来本人一直这么用,测量VCC电压不需要外接任何 ...

我看我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ADC只有5路,这个AIN7怎么来。确定是我这个片子?
我这个片子有的是,AIN2 AIN3 AIN4 AIN5 AIN6

楼主:
请确定是我这型号的片子,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的ADC不一定稳定,可以通过外部的ADC转换芯片试试

不说稳定,就是我这个型号的片子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N7是指片内ADC的选择通道,并非封装引出脚。
事实上,多年来本人一直这么用,测量VCC电压不需要外接任何 ...

因为数据手册上没有见到这个,所以问清楚。麻烦请给我回复。

网友G:
检测ADC读数到低电压值时报警、控制

网友H:
可以尝试更换PIN TO PIN兼容的单片机,这样成本更低。

网友I(2017-06-14):
引用 楼主:
因为数据手册上没有见到这个,所以问清楚。麻烦请给我回复。

好像是有的,ADC内部基准电压,lz试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是有的,ADC内部基准电压,lz试一下即可。

试过了,是有

网友J:
没有VCC固定不变,电池供电哪里来的VCC不变

电池供电,电压稳定不??不能保证电压稳定,怎么做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