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芯片里面有EEROM吗?

楼主(2017-01-20):
(无正文)

网友A:
有了FRAM,何须eeprom

网友A:
FRAM本身掉电就不会丢失数据。可读可写可擦除。完美得很

网友B:
可以仿真eeprom

网友C:
EEROM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AM本身掉电就不会丢失数据。可读可写可擦除。完美得很

感谢灰哥!终于知道铁电存储器是这个意思啊,再请教一个问题:FRAM怎么指定某几个空白地址存放数据?我想的方法是:用memory allocation窗口查看哪一块是一大片是0XFF的值,然后在上面存贮数据,但是我担心随着代码的增加,会覆盖掉存储的数据,还是只要存储了数据,编译器就会自动识别的不去覆盖这些地址的数据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ROM满足你的要求?

小叶怎么办,一看到你就想发这种表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叶怎么办,一看到你就想发这种表情

火大神就是火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灰哥!终于知道铁电存储器是这个意思啊,再请教一个问题:FRAM怎么指定某几个空白地址存放数据?我想 ...

有配置文件,需要自己划分一下代码空间和数据空间。

网友E:
必须使用eeprom可以外界一个。

网友E:
现在的eeprom价格都很低。

网友F:
手册里面也有eeprom

网友F:
MSP430FR5969可以存储flash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灰哥!终于知道铁电存储器是这个意思啊,再请教一个问题:FRAM怎么指定某几个空白地址存放数据?我想 ...

你要存储多少数据?
一般数据量不多,存储在info区域就可以。数据量多的话要按10楼说的,自己修改一下配置文件

网友G:
可以存储在flas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存储多少数据?
一般数据量不多,存储在info区域就可以。数据量多的话要按10楼说的,自己修改一下配 ...

不多的,就几个校准的数据,打算找一块空白的地址,把数据保存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多的,就几个校准的数据,打算找一块空白的地址,把数据保存在里面

推荐放到Information memory 区域

网友H:
不带有EEPROM

网友H:
可以写入flash里面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