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R单片机写FRAM锁死

楼主(2017-01-20):
MSP430FR系列单片机,写了个小程序,写入了几个数据到FRAM,第一次仿真时,读出数据与写入数据一致,然后退出,再次仿真,就找不到硬件了,这是什么问题,哪位路过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下面是部分程序
#define DATA_DATA_BASE           0XFF80

uchar *FRAM_Byte_ptr,*FRAM_Byte_ptr_bak;

FRAM_Byte_ptr = 0;
    FRAM_Byte_ptr_bak = 0;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AA;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BB;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30;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30;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30;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31;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0A;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0A;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00;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46;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00;
    *((FRAM_Byte_ptr++)+DATA_DATA_BASE) =  0x00;

网友A:
不清楚你的msp430具体型号,如果写的存储地址不涉及特殊功能的地址范围,不会影响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msp430具体型号,如果写的存储地址不涉及特殊功能的地址范围,不会影响仿真的。
...

MSP430FR6879单片机,定义的FRAM首地址是#define DATA_DATA_BASE           0XFF80 ,手册上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做了一个变量递增,就是程序上面那样做的,做完后就完蛋了

网友B:
你起码还写进去成功了,我的测试了一下,全是FFFFFFFFF,我也是醉了

网友C:
flash解锁了吗

网友C:
这个fr的单片机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flash的存储锁。

网友D:
重新复位电路也不能烧写吗?

网友D:
看看你的地址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地址是怎么写的

地址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复位电路也不能烧写吗?

无法再次进入仿真,提示找不到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P430FR6879单片机,定义的FRAM首地址是#define DATA_DATA_BASE           0XFF80 ,手册上也是这样的, ...

方便把你的工程上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你的工程上传一下吗?

知道问题在哪了,是地址写错了,把原来的数据给改了,像这种情况,如何恢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你的工程上传一下吗?

把原来向量部分的标志给修改了,像这种情况,单片机还能恢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原来向量部分的标志给修改了,像这种情况,单片机还能恢复吗

理论上是可以恢复的,但我没实验过。。。因为我从没动过中断向量的地址和标志位

网友E:
查看一下你的工程文件看看

网友E:
FRAM的读写怎么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RAM的读写怎么提示的?

没有提示,原因是写错地址了,像这种情况还能恢复吗

网友F:
程序写飞了、?就单独做数据处理的啊

网友G:
楼主找到了这个原因了吗

网友G:
读写fram的时候需要使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读写fram的时候需要使能吗?

不需要,能直接读写,所以地址千万别写错了,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能直接读写,所以地址千万别写错了,否则,后果很严重

一般不要随便定地址,尽量使用info 存储区

网友H:
有没有flash的存储锁

网友I:
单步调试都不存在问题吗?

网友I:
DATA的数据地址重复了吗

网友J:
重新复位电路

网友K:
FRAM 受辐射或软错误的影响?

网友K:
程序里写错地址了吗?

网友F:
这个没怎注意的,,也诶遇到过的

网友L:
在字节写入模式时,一个字节的数据先 被锁存

网友L:
是熔丝位锁死?

网友M:
FRAM只是存储怎么能够锁死呢

网友M:
看一下你的工程文件,看看我这的FR的处理能够跑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一下你的工程文件,看看我这的FR的处理能够跑通吗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地址写错了,写到了0XFF80那里,这里是JTAG仿真的标识位

网友N: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地址写错了,写到了0XFF80那里,这里是JTAG仿真的标识位 ...

0XFF80手册能够查到吗

网友N:
所有访问的地址查询都在手册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0XFF80手册能够查到吗

可以查到,开始没仔细看

网友O:
楼主用的哪款芯片?

网友O:
铁电存储写入机制不一样吗?

网友P:
如果是数据一致,就不存在读写问题。

网友P:
MSP430读写地址超出了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能直接读写,所以地址千万别写错了,否则,后果很严重

能够擦出代码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flash的存储锁

直接读写操作FRAM。

网友R:
引用 网友P:
MSP430读写地址超出了吗?

应该有写保护的地址。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直接读写操作FRAM。

需要注意fram的读写地址,要有读写保护。

网友S:
存储器还能锁死?

网友S:
你读写地址是不是超出范围了?

网友T:
存储部分也有锁死吗?

网友T:
超低功耗铁电存储器

网友U:
这个还没遇到过的

网友V:
我在开发时也没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