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关于VISA循环里的延时和趋势图的显示

楼主(2017-01-20):
1.VISA里面的读取字节数为什么越大,波形图标显示画地越慢?

楼主:
搞错了 当我没说。。。问另个问题,数据处理时,我把图表放在循环里,一个字节输入一次更新一次,这样的方法对吗

网友A:
花两天时间把书大概看一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