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有没有人教我怎么对信号进行分析或处理哈

楼主(2017-01-20):
信号我已经采出来了。加速度信号。我要把它转成位移。
大概的思路是什么?高通滤波?怎么知道该要那个频段的?用什么系统函数什么的。
有没有人做过。。给个大概的方法我去模仿下哈!!!!!!!

楼主:
传感器已经自带AD转换了

网友A:
花两天时间把书大概看一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问了。

网友B(2017-03-18):
两法: 时域积分或频域积分,一次积分将加速度转变为速度,二次积分将速度转变为位移。每次都需要高通滤波,否则直流和非常低的频率分量积分后会累积很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