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监测无数据!

楼主(2017-01-20):
问题描述如下:
①下位机是一台十几年前的仪器,拆开看过,里面没有可编程的单片机。只有数据采集器、及D触发器。
②下位机通过232串口和PC机连接起来。
③运行PC机上原配的软件,可以正常接收到下位机发来的数据。但奇怪的是:PC上后台运行的串口监测软件只能监测到PC串口的打开、关闭信息。至于下位机传过来的数据则监测不到。
请教大家,如何才能监测到下位机发过来的数据?

网友A:
有几个问题确定下:
1,监测软件的波特率是否和原配软件的波特率一致?
2,应该不存在监控软件和原配软件同时打开的可能,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端口打开。
3,根据问题2,在原配软件打开时候,是否向下位机发送了什么命令,从而得到数据?你应用监控软件时候有发送命令吗?

网友B:
能监测到PC串口的打开、关闭信息,说明硬件电路没问题,关键是你自己的软件对人家原来的传送协议不了解所以无法解析传上来的数据。

网友C:
把软件关了,直接用串口监控软件,多尝试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确定下:
1,监测软件的波特率是否和原配软件的波特率一致?
2,应该不存在监控软件和原配软件同 ...

①用的监测软件是“accessport”这款软件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它可以在不占用端口的情况下,对端口进行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监测到PC串口的打开、关闭信息,说明硬件电路没问题,关键是你自己的软件对人家原来的传送协议不了解所以 ...

现在的情况是:只能监测到串口的打开、关闭。而之间PC和仪器端的数据往来就完全监测不到。哪怕是乱码也监测不到。可实际上,PC肯定是向下位机发送了命令,而下位机也向PC返回了相应的数据。说明下:在串口设置正常的情况下,哪怕并不知道协议,当下位机传送数据时,我也应该可以监测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①用的监测软件是“accessport”这款软件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它可以在不占用端口的情况下,对端口进行监 ...

如果如你所说,监控软件只是一个“旁听者”,能监测到PC到设备和设备到PC之间的数据,实际测试却没有,是不是可以两个方向:1,确保串口设置正确,主要是监控软件的串口设置,相信你一定检查过,所以这种可能性有但是不大;2,软件或者PC问题,换台电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如你所说,监控软件只是一个“旁听者”,能监测到PC到设备和设备到PC之间的数据,实际测试却没有,是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哈。
01、如你所言,我所用的"AccessPort"监测软件就只是一个“旁听者”。在这几年中,我成功地用它旁听了多款仪器和PC端的通信,从来没有出过错!
02、不光电脑换过,串口线也换过了的。
03、最让我迷惑的就是:AccessPort能正常旁听到PC应用软件打开了串口,却无法监测到接下来的通信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哈。
01、如你所言,我所用的"AccessPort"监测软件就只是一个“旁听者”。在这几年中, ...

那我真是爱莫能助哈,表示同情。
有没有可能就不是RS232呢?测量下实际波形看看呗。另外,试试监听其他已知监控成功 的设备,看看现在是否能够正常监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哈。
01、如你所言,我所用的"AccessPort"监测软件就只是一个“旁听者”。在这几年中, ...

如果下位机不含单片机或MCU,怎么发数据到PC?
或者下位机是否是正常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哈。
01、如你所言,我所用的"AccessPort"监测软件就只是一个“旁听者”。在这几年中, ...

可以用一个单片机(和下位机并联)监测下位机端,如果能收到PC的数据,说明下行线路正常

网友E:
这个有意思,先用示波器确认是不是串口协议,说不定还有特殊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一个单片机(和下位机并联)监测下位机端,如果能收到PC的数据,说明下行线路正常 ...

下位机是一台许多年前的老机器,经懂硬件电脑的同事确认,不含单片机,只有一个数据采集器、及D触发器。估计只能单向发送数据给PC机。而且,每次发送数据前,需手动拨动机器上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意思,先用示波器确认是不是串口协议,说不定还有特殊功能呢

这个只能改天让硬件的同事试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只能监测到串口的打开、关闭。而之间PC和仪器端的数据往来就完全监测不到。哪怕是乱码也监 ...

有可能下位机要收到PC机软件发出的发送指令才会发送,而你的监测软件没有正确发出发送指令所以下位机不会发送数据。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是不是有数据 了

网友G:
光说不做,直接用示波器测一遍不就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