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软件可正常使用,但串口助手监测不到数据?

楼主(2017-01-20):
问题描述如下:
①下位机是一台十几年前的仪器,拆开看过,里面没有可编程的单片机。只有数据采集器、及D触发器。
②下位机通过232串口和PC机连接起来。
③运行PC机上原配的软件,可以正常接收到下位机发来的数据。但奇怪的是:PC上后台运行的串口监测软件只能监测到PC串口的打开、关闭信息。至于下位机传过来的数据则监测不到。
请教大家,如何才能在PC端上用串口助手等软件监测到下位机发来的数据?

网友A:
全功能串口线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申明下,我只是搞纯软件开发的,对硬件这块确实不了解。
我目前使用的就是:全功能串口(9线)。就是在电脑城买的那种常见的串口线。

网友A:
电脑城买的那种常见的串口线一般是三线,估计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城买的那种常见的串口线一般是三线,估计要自己做。

好的,到时自己做根再测试下,谢谢了哈。希望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因为读不到下位机的数据,项目就无法往下走了。
只是目前最让我困惑的就是:在同样的硬件连接上,为何原来的配套软件可以正常控制仪器、并接收到仪器返回来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到时自己做根再测试下,谢谢了哈。希望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因为读不到下位机的数据,项目就无法往下 ...

可能不是线的问题,串口软件设置?9600 n 8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线的问题,串口软件设置?9600 n 8 1?

串口助手的设置,如波特率等,和原软件的设置一致。

网友A:
二个软件只能打开一个。
如果原软件有命令功能,则你可能收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软件只能打开一个。
如果原软件有命令功能,则你可能收不到数据。

我用的是"AccessPort"这款后台监测软件,这款软件我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它可以在不占用串口资源的情况下,对指定的串口进行监测,只需要在应用软件之前运行即可。然后,它就可以监测到PC应用软件和下位机的一切数据通信。

网友B:
首先,你之前的上位机可以通讯,你用串口助手看不到,说明不是线上的问题了。
然后,你用了几个usb转DB9的线的?如果只用一个?那你的串口助手怎么可能检测到呢?
你的连线应该是在DB9针上,连出两套到电脑上,一套给之前的上位机,一套给串口助手。然后用串口助手检测上位机和设备之间的通讯。

网友C:
需要借助独立的第三个串口才能监看,波特率和位长需设置一致。

网友D:
4楼正解,而且你看看DTR、RTS打开后能否收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