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指教三极管音频放大器3v供电设计

楼主(2017-01-20):
前辈们好,我想做一个简易的音频放大器3v供电,一定要用三极管。仿真用的是multisim10。初步设计是两极npn共射极放大再加一个跟随器,中间电容耦合,麦克风阻抗为1.2k欧左右,耳机阻抗为8欧姆,然后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由于放大的是人声,我不知道人声对应电压Ui在什么范围,也不知道怎么测量。2.我不知应该放大几倍才算效果好,因为我现在没有做过实物都是仿真在调试数据,因为仿真还没做出来就没法做实物。3.我偏置电阻到底用分压式还是固定偏固定偏置才好,虽然都有调试过,单极放大倍数在5倍左右,两极放大会出现失真,再加跟随器竟然倍数会变得很小,波形有时还会抽抽,而且三极管参参数和温度有关会变化所以很纠结。因为我是新手这也是我第一个练手的项目,所以我可能问的问题会很傻,还请前辈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1.由于放大的是人声,我不知道人声对应电压Ui在什么范围,也不知道怎么测量。”
人声对应的电压?这跟你采用何种拾音器(话筒)、说话人离话筒的距离等因素有关,再说得详细一点的话,说话人的嗓门大小也不一样啊。
“2.我不知应该放大几倍才算效果好,因为我现在没有做过实物都是仿真在调试数据,因为仿真还没做出来就没法做实物。”
仿真没出来不等于没法做实物,至少一些前期的实验还是一定要做的。例如你的第一个问题,对于有经验的设计者来说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只有拿到确定的话筒,搭一个简单的实验电路,实际测量一下人声在这个话筒中产生的信号电压的范围,才能继续进行设计,同时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
“3......单极放大倍数在5倍左右,两极放大会出现失真,再加跟随器竟然倍数会变得很小,波形有时还会抽抽......"
你仿真时输入电压是多少?注意电源电压一共才3V,如果信号过大,晶体管进入饱和,那么后果自然就难料了。这种问题,最好还是给出你的电路以及详细的测试结果,大家才能帮你。
附带说一下,良好的实验习惯要求在实验前做好详细的实验方案,实验中详细记录所有数据,实验后对实验结果做详细的分析。

网友B:
1、人声对应的电压范围可以根据要求放大的人声声压分贝值范围和麦克风规格书中的灵敏度计算出来,

2、一般情况,麦克风信号放大5倍是不够大的,一般要百倍量级,

3、教科书上那种傻乎乎的共射放大电路能稳定才怪,你需要用一些办法提升稳定性,个人建议用4~5个三极管搭个简单的运放,其失真度可以远优于普通直放电路,

4、有标称8Ω的耳机吗?

网友C:
像是要做助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