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关于差分线走线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7-01-20):
这是个HDMI转VGA的电路板,下图为差分线走线部分。请问椭圆这部分不用油膜覆盖,做了喷锡处理,有什么目的呢,还是说仅仅是走线的需要?

网友A:
本来是要焊ESD保护器件、隔直电容之类器件的,为了省成本,直接短路信号通路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要焊ESD保护器件、隔直电容之类器件的,为了省成本,直接短路信号通路了而已。 ...

非常感谢,根据提示,我在OrangePi上找到了这颗芯片,果然是ESD管子。
芯片的名称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