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板级DSP&FPGA自动化烧录方案

楼主(2017-01-21):
大家讨论一下板级的DSP&FPGA的自动化烧录方案
要求自动上料-》自动定位-》自动烧录-》自动分拣良品/不良品

网友A:
这属于一个复杂的自动化设备了    不只是烧写了
像FPGA    你要烧写到nor flash中     这个肯定是通过JTAG
然后选择nor的型号  然后烧写
如果是多个   肯定需要一个底板   把大家插一起    通过slave的方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