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DC-DC滤波器的使用

楼主(2017-01-21):
1.产品上选择使用FC-A01D滤波器,看到推荐方案中滤波器的输入端有只330UF/100V的电解电容,但是由于产品体积有限想省去或者换成封装较小的电解电容不知是否可以。
2.管脚地应该如何连接是和机壳连接么。谢谢

网友A:
亲,我们这个论坛即将关闭了,4月我们将上线自主论坛,可点击:www.mornsun.cn/bbs.html收藏,或关注金升阳微信公众号,了解金升阳动态。您之后有什么电源技术问题也可发邮件到market320@mornsun.cn,我们会联系FAE及时为您解答的噢~

网友B:
您好,您这边可以用小一点的体积的电解电容,根据您使用的输入电压来确定,例如63V,甚至35V;因为在产品手册中我们还考虑了FC-B01D,这个模块输入范围到75V了,所以选择了100V的耐压;
关于接地方面,如果滤波器后面的电源就是系统的主电源的话,可以接外壳;如果前级还有AC-DC的话,就可以考虑不用直接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