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ANDFLASH块擦除后 前40个字节不等于0XFF

楼主(2017-01-21):
使用块擦除命令 擦除后 查询状态擦除成功  然后读取第一页 发现前40个字节不等于0xff 看图片 括号中->后面是十进制数  使用的芯片是spansion的S34ML01G100TF00 128M*8

下面是后面64个字节中 不等于0xff的

网友A:
换一块再试是最快的方法,同时要保证其他页面里写有非FF数据,看是否真的执行了擦除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再试是最快的方法,同时要保证其他页面里写有非FF数据,看是否真的执行了擦除动作。 ...

每次执行块擦除都是这样  只有第一页不全是0XFF  其他页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每次执行块擦除都是这样  只有第一页不全是0XFF  其他页没问题

帖怎么发重了 版主帮我把这个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