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F(ω)没错,写成F(ω)=F(jω)才是大错!

楼主(2017-01-21):
傅里叶变换所得是个复函数,而拉普拉斯变换是个复变函数

楼主:
将傅里叶变换的自变量由原来的实数域转成纯虚数——s=jω,那仅是为了形式上与拉普拉斯变换统一。

楼主:
不妨可以这么理解

    Fl(s)=Fl(jω)=Ff(ω)

其中仅是引入了复合函数而已。

楼主:
补个正规点的式子:

网友:
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A:
不懂,俺复变函数都没有学过

网友B:
看见信号系统就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