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me v2.0 如何开启虚拟串口功能?

楼主(2017-01-21):
使用NUC472 NuTiny开发板,板子上是nu-link-me v2.0。请问如何配置,开启nu-link-me 的虚拟串口功能?
有串口丝印,有跳线。

网友:
最新版有3.0了吧
我有个1.0版本的。

网友A:
貌似你这个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你这个版本应是没有的,不是每一块都有那个虚拟串口。

网友B:
我开发新唐的串口程序,用的是STM32的那个Nucleo系列开发板上的编程器ST-LINK带的串口。

网友C:
可以对比那个手册上的,以前看有的确实有那个虚拟串口,不是所有的都有

网友D:
可能是不同系列的开发板上的配置情况不太一样

网友A:
没那个功能,有的话上面直接写了。

网友E:
貌似不少管脚没有焊接,估计就是那个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