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单按键控制电路

楼主(2017-01-21):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电路,
我分析是这样的:

如果Q1导通,输出低电平,低电平接到Q2G极,Q2截止,Q2输出高电平,所以Q3也截止,LED灯灭。此时由于Q1输出端D极为低电平,故电容C1通过R3放电。按下开关S1后,Q1输入端G极变成低电平,Q1截止,输出高电平,高电平接到Q2G极,Q2导通,Q2输出低电平,所以Q3也导通,LED灯亮,同时Q2的D极的低电平通过R4接到Q1的G极,保持Q1的截止。
我想问下:这个电路上电时的状态是电源通过R1加载到Q2的G极,使Q2、Q3导通吗?

网友A:
这电路设计得不够好,对于量产,上电时的状态不可控,

网友B:
这个电路上电时的状态不是电源通过R1加载到Q2的G极,使Q2、Q3导通。

而是,电源通过R2、R4加载到Q1的G极,使Q1导通,Q2截止,Q3也截止。

网友C:
上电时灯会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上电时的状态不是电源通过R1加载到Q2的G极,使Q2、Q3导通。

而是,电源通过R2、R4加载到Q1的G极, ...

大师能分析下为什么上电电源走向是经R2、R4到Q1的G极,而不是经R1到Q2的G极呢?R2、R4阻值和为1.1M,而R1只有1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分析下为什么上电电源走向是经R2、R4到Q1的G极,而不是经R1到Q2的G极呢?R2、R4阻值和为1.1M,而R1 ...

注意,R2是与Q3的S、G并联。上电瞬间S,G交流阻抗远远低于1M。

楼主:
引用 网友D:
R4小了,正常的是上电时是OFF,你现在一上电就ON。

谢谢你,king5555
我仿真了下,你说的是对的,上电就通了。

示波器的波形就是上电时的波形;
如果我把R4改为1M,上电就是OFF了。
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我基本能明白,不过我没有想明白,R4的大小怎么会影响到上电时的状态,R4只是一个反馈电阻,用来维持Q1的导通或关闭。还请大神帮忙讲解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R2是与Q3的S、G并联。上电瞬间S,G交流阻抗远远低于1M。

大师,你好,我仿真时发现R2与Q3的G、S极并联的阻值远大于1M,我知道两个电阻并联后的阻值肯定是小于最小的电阻值,没明白仿真结果为什么是这样?还请大师明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好,我仿真时发现R2与Q3的G、S极并联的阻值远大于1M,我知道两个电阻并联后的阻值肯定是小于最小 ...

VCC串联电源开关,再仿真。当VCC电源开关闭合时LED不会亮。

或者电路改成下图,上电LED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