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楼主(2017-01-21):
在矩阵键盘显示程序中,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求指教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A:
貌似c里>>是右移位数

网友B:
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 BIT1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要 >> 1

网友C:
P1IN&BIT1表示P1.1的输入结果,但是,它是一个字节。

网友D: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求指教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___________________
可能左边他们定义的是个布尔类型,就是不是0就是1,而如果高于布尔值位数的赋值给布尔变量就只给第一位,那么通过这个移位可以把所要判断的那个位移位到第一位

网友E:
如果要表示P1.1为高电平,则是通过00000010表示的。

网友F:
如果要将其赋值给bit型变量,那么就只有该字节的最低位被赋值过去。

网友G:
我比较好奇nP10,nP11,n是怎没回事

网友H:
“>>”为右移操作符,>> n表示右移n位

网友I:
建议使用bitband

网友J:
>> n表示右移n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