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应用相关]

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楼主(2017-01-21):
如题,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网友A:
电压不稳,或者有复位信号。。

网友B:
软件,WDT,还有程序跑飞了以后也可能出现复位。

网友C:
外界的一些干扰也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D:
干扰会使程序跑飞或死机,喂狗就会因而停止,WDT超时后会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E:
但干扰本身通常不会使MCU发生复位。

网友F:
通常的硬件复位即上电复位,由不通电到通电,寄存器中的数据会恢复默认值,RAM里面的数据也会清空。软件复位就是执行一条指令进行复位,该复位不掉电,即寄存器中的数据会恢复默认值,但是RAM中的数据通常不会被清空。看门狗复位和软复位产生的结果差不多,

网友G:
硬件复位电路这个不是都有吗

网友G:
软件复位可以通过看门狗实现。

网友H:
看门狗,欠压复位,主动复位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I:
WDT超时后会发出复位信号,但干扰本身通常不会使MCU发生复位。

网友J:
rest脚造成复位容易理解。电源脚造成复位是因为低压检测电路动作。

网友K:
软件上用的最多的就是看门狗复位的了

网友L:
看门狗复位和软复位产生的结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