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电容测量

楼主(2017-01-21):
需要测量一个圆筒型电容传感器输出的电容,范围大概是0到30pf,应该用什么芯片或方法比较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若是精度要求不高,有这么个方法:
直接接在有高阻输入的IO口上。检测方法:IO输出高电平对电容充电;设置为高阻输入状态;读IO口状态。不同电容下放电时间不同,你读到低电平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并个电阻还可以调节时间,干扰不强的情况下妥妥的。

网友B:
精度需求?
速度需求?

网友C:
这么小的电容可以采用测量容抗,ADI有几个芯片专门用来测量这个数量级的电容。AD7745/46/47.

网友D(2019-03-30):
直接接在有高阻输入的IO口上。检测方法:IO输出高电平对电容充电;设置为高阻输入状态;读IO口状态。不同电容下放电时间不同,你读到低电平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并个电阻还可以调节时间,干扰不强的情况下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