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与void*详解

楼主(2017-01-21):
    void关键字的使用规则:

             1. 如果函数没有返回值,那么应声明为void类型;

             2. 如果函数无参数,那么应声明其参数为void;

             3. 如果函数的参数可以是任意类型指针,那么应声明其参数为void * ;

              4. void不能代表一个真实的变量;

void体现了一种抽象,这个世界上的变量都是“有类型”的

#########################################################################
1.概述
  许多初学者对C/C++语言中的void及void指针类型不甚理解,因此在使用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本文将对void关键字的深刻含义进行解说,并

详述void及void指针类型的使用方法与技巧。

2.void的含义
  void的字面意思是“无类型”,void *则为“无类型指针”,void *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void几乎只有“注释”和限制程序的作用,因为从来没有人会定义一个void变量,让我们试着来定义:

void a;

  这行语句编译时会出错,提示“illegal use of type 'void'”。不过,即使void a的编译不会出错,它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void真正发挥的作用在于:
  (1) 对函数返回的限定;
  (2) 对函数参数的限定。

  我们将在第三节对以上二点进行具体说明。

  众所周知,如果指针p1和p2的类型相同,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p1和p2间互相赋值;如果p1和p2指向不同的数据类型,则必须使用强制类型

转换运算符把赋值运算符右边的指针类型转换为左边指针的类型。

  例如:
float *p1;
int *p2;
p1 = p2;

  其中p1 = p2语句会编译出错,提示“'='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 to 'float *'”,必须改为:
p1 = (float *)p2;
而void *则不同,任何类型的指针都可以直接赋值给它,无需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void *p1;
int *p2;
p1 = p2;

  但这并不意味着,void *也可以无需强制类型转换地赋给其它类型的指针。因为“无类型”可以包容“有类型”,而“有类型”则不能包

容“无类型”。道理很简单,我们可以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但不能说“人是男人”或者“人是女人”。下面的语句编译出错:
void *p1;
int *p2;
p2 = p1;

  提示“'=' : cannot convert from 'void *' to 'int *'”。

3.void的使用

  下面给出void关键字的使用规则:
  规则一 如果函数没有返回值,那么应声明为void类型

  在C语言中,凡不加返回值类型限定的函数,就会被编译器作为返回整型值处理。但是许多程序员却误以为其为void类型 。例如:
add ( int a, int b )
{
return a + b;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 ( "2 + 3 = %d", add ( 2, 3) );
}

  程序运行的结果为输出:
  这说明不加返回值说明的函数的确为int函数 。

  林锐博士《高质量C/C++编程》中提到:“C++语言有很严格的类型安全检查,不允许上述情况(指函数不加类型声明)发生”。可是编译

器并不一定这么认定,譬如在Visual C++6.0中上述add函数的编译无错也无警告且运行正确,所以不能寄希望于编译器会做严格的类型检查。

  因此,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在编写C/C++程序时,对于任何函数都必须一个不漏地指定其类型。如果函数没有返回值,一定要声明为void类

型。这既是程序良好可读性的需要,也是编程规范性的要求。另外,加上void类型声明后,也可以发挥代码的“自注释”作用。代码的“自注

释”即代码能自己注释自己。

规则二如果函数无参数,那么应声明其参数为void

  在C++语言中声明一个这样的函数:
int function(void)
{
return 1;
}

  则进行下面的调用是不合法的:
function(2);

  因为在C++中,函数参数为void的意思是这个函数不接受任何参数。

  我们在Turbo C 2.0中编译:
#include "stdio.h"
fun()
{
return 1;
}
main()
{
printf("%d",fun(2));
getchar();
}

  编译正确且输出1,这说明,在C语言中,可以给无参数的函数传送任意类型的参数,但是在C++编译器中编译同样的代码则会出错。在C++

中,不能向无参数的函数传送任何参数,出错提示“'fun' : function does not take 1 parameters”。

  所以,无论在C还是C++中,若函数不接受任何参数,一定要指明参数为void。

  规则三 小心使用void指针类型

  按照AN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标准,不能对void指针进行算法操作,即下列操作都是不合法的:
void * pvoid;
pvoid++; //ANSI:错误
pvoid += 1; //ANSI:错误
//ANSI标准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它**:进行算法操作的指针必须是确定知道其指向数据类型大小的。
//例如:
int *pint;
pint++; //ANSI:正确

  pint++的结果是使其增大sizeof(int)。( 在VC6.0上测试是sizeof(int)的倍数)

  但是大名鼎鼎的GNU(GNU's Not Unix的缩写)则不这么认定,它指定void *的算法操作与char *一致。

 因此下列语句在GNU编译器中皆正确:
pvoid++; //GNU:正确
pvoid += 1; //GNU:正确

  pvoid++的执行结果是其增大了1。( 在VC6.0上测试是sizeof(int)的倍数)

  在实际的程序设计中,为迎合ANSI标准,并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我们可以这样编写实现同样功能的代码:
void * pvoid;
(char *)pvoid++; //ANSI:正确;GNU:正确
(char *)pvoid += 1; //ANSI:错误;GNU:正确

  GNU和ANSI还有一些区别,总体而言,GNU较ANSI更“开放”,提供了对更多语法的支持。但是我们在真实设计时,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迎合

ANSI标准。

  规则四如果函数的参数可以是任意类型指针,那么应声明其参数为void *

  典型的如内存操作函数memcpy和memset的函数原型分别为:
void *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len);
void * memset ( void * buffer, int c, size_t num );

  这样,任何类型的指针都可以传入memcpy和memset中,这也真实地体现了内存操作函数的意义,因为它操作的对象仅仅是一片内存,而不

论这片内存是什么类型。如果memcpy和memset的参数类型不是void *,而是char *,那才叫真的奇怪了!这样的memcpy和memset明显不是一个

“纯粹的,脱离低级趣味的”函数!

下面的代码执行正确:
//示例:memset接受任意类型指针
int intarray[100];
memset ( intarray, 0, 100*sizeof(int) ); //将intarray清0

//示例:memcpy接受任意类型指针
int intarray1[100], intarray2[100];
memcpy ( intarray1, intarray2, 100*sizeof(int) ); //将intarray2拷贝给intarray1

  有趣的是,memcpy和memset函数返回的也是void *类型,标准库函数的编写者是多么地富有学问啊!

  规则五 void不能代表一个真实的变量

  下面代码都企图让void代表一个真实的变量,因此都是错误的代码:
void a; //错误
function(void a); //错误

  void体现了一种抽象,这个世界上的变量都是“有类型”的,譬如一个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还有人妖?)。

  void的出现只是为了一种抽象的需要,如果你正确地理解了面向对象中“抽象基类”的概念,也很容易理解void数据类型。正如不能给抽

象基类定义一个实例,我们也不能定义一个void(让我们类比的称void为“抽象数据类型”)变量。

4.总结
  小小的void蕴藏着很丰富的设计哲学,作为一名程序设计人员,对问题进行深一个层次的思考必然使我们受益匪浅。不论什么类型的指针(void*, char*, int*, float*...) 默认初始值都是0xCCCCCCCC//这个应该各个编译器都不同的,这个针对vc6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 <memory.h>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
{
void *p1;
int a = 10;
int *p2 = &a;
cout << p1 << endl;
cout << (int)*p2 << endl;
p1 = p2;
cout << *(int*)p1 << endl;//!!!!!!!   用空类型操作输出值!
cout << (int)*p2 << endl;
}
/* 输出:
0xCCCCCCCC
   */

在声明同时赋值NULL,在delete后立即设置为NULL。

在debug版本下指针默认初始值为0xCCCCCCCC,在Release版本下初始值为0x0000000A,(在我电脑上VC6.0)。对于指针如果暂时没有合适的初始化值,就应该把它置为NULL(0)。
对于好的编程习惯来说,declare一个指针,则初始化为NULL,如果是类成员 则在构造函数中initialize,当对指针使用delete时候,则置它为NULL.

0xCCCCCCCC只是在debug状态下VC生成的未定义过的指针值,用来提示这个指针是未被初始化的,在release状态下不会等于这个值(除非巧合)。对于指针如果暂时没有合适的初始化值,就应该把它置为NUL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