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求电动车速度里程表用中颖单片机79f166

楼主(2017-01-21):
需要中颖单片机78f166单片机控制的电动车速度里程表,两位速度显示,4位里程显示,4个led单独显示电量,输入两路,一路是电源电压 2-4.5v    ,一路是速度电压0-4.5
速度显示0-70,根据速度电压来计算,0v就是显示0,4.5v就是显示70,以此类推,里程显示就是速度如果60那么一分钟左右里程显示1如此累计,断电里程存贮,下次上电复位显示累计里程之后归零重新计数,电源电压2v亮一个灯,2.5亮2个灯,3.5亮3个灯,4以上亮4个灯
电路电源输入5v
站内联系价格另算

网友:
简单处理,速度adc/51 取得余数/5 为实际电压 (偷懒)
历程可以 1公里固定  每隔  0.5秒*速度减去  减完1公里固定值 后重置
其余就没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