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这是数组吗?

楼主(2017-01-22):
TE, vi

图上
0     Item1 1
       Item2 2
       Item3 3
       Item4 4
这些是数组吗?这个是怎么创建出来的?谢谢!

楼主:
这是在空数组里插入的什么类型的常量?还是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在空数组里插入的什么类型的常量?还是没找到

字符加数字

楼主:
谢谢版大的指教,还是不明白。
数组是同类型的数据类型,我怎么尝试也不行。怎么把string 和 integer放置在同一个数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大的指教,还是不明白。
数组是同类型的数据类型,我怎么尝试也不行。怎么把string 和 integer放置在 ...

1.疑问:就像你说的数组中的元素都是同类型的额,所以肯定不可以;
2.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复活数据类型struct,比如:
struct{
        char *str;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大的指教,还是不明白。
数组是同类型的数据类型,我怎么尝试也不行。怎么把string 和 integer放置在 ...

1.疑问:就像你说的数组中的元素都是同类型的额,所以肯定不可以;
2.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复活数据类型struct,比如:
struct{
        char *str;
        int   var;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疑问:就像你说的数组中的元素都是同类型的额,所以肯定不可以;
2.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复活数据类型st ...

1.疑问:就像你说的数组中的元素都是同类型的变量,所以肯定不可以放在一起;
2.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复活数据类型struct,比如:
struct{
        char *str;
        int   var;
}

网友C:
这是数组,但数组元素不是常见的数值或布尔或字符,而是簇,是由一个字符串和整型数值组成的簇,准确的说是簇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