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0关断漏电流点亮led

楼主(2017-01-22):
一般三极管关断时的漏电流有多大的?0.1uA?
现在测试在暗处能轻微点亮某款发光管
多少电流以下才能保证不亮?

网友A:
实际使用时通常不可能是Icbo,更可能是Iceo。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这是个nmos

网友B:
把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是在温箱里高温测试(50度)时发现的,
mos管在高温时漏电应该比三极管大吧?
这样是否要改三极管做开关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图贴出来,

测试别人的东西,电路应该是这样,三极管实际测量是nmos来的

网友C:
干嘛还用三极管控制呢,直接I/O控制不就可以吗

网友D:
这个电路理论上没有毛病,建议将R2和LED调整至发射极,MCU 的IO在高温状态下漏电流会增加,IO低电平可能接近甚至超过0.6V,误驱动S8050

网友E:
加个下拉试试

网友B:
下下策:发光二极管两端并联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这是个nmos

Nmos的话 你看看mos手册是不是高温下mcu io低电平输出不够低了
而且可以用分压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Nmos的话 你看看mos手册是不是高温下mcu io低电平输出不够低了
而且可以用分压器解决
...

io口电压正常,这个应该是mos管ds的漏电引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io口电压正常,这个应该是mos管ds的漏电引起

有可能你mos 0.9V就开通呢。。

网友G:
调整下R1,R2的阻值,这个是精典电路,也就说完全不应该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干嘛还用三极管控制呢,直接I/O控制不就可以吗

I/O灌电流是有要求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测试别人的东西,电路应该是这样,三极管实际测量是nmos来的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IO如果是5v一下 有可能三极管微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H:
I/O灌电流是有要求的

贴片LED灯正常发光下所需的电流非常小,大概1-2mA就可以了,I/O脚灌电流可以满足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贴片LED灯正常发光下所需的电流非常小,大概1-2mA就可以了,I/O脚灌电流可以满足的啊 ...

普通LED是没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下下策:发光二极管两端并联电阻,

可能不是下下策,是正道,正好矿石收音机论坛有个帖子《看看现代蓝光LED的灵敏度》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8544-1-1.html,非常小的电流就可以点亮LED,不知道楼主的LED是不是这种的。

网友J:
一般情况下,晶体管关断时都会有漏电流的。在驱动二极管时,建议在二极管两端并联一个几K的电阻(根据电压确定),这样在关断时,漏电流会通过电阻泄放掉,发光管就不会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情况下,晶体管关断时都会有漏电流的。在驱动二极管时,建议在二极管两端并联一个几K的电阻(根据电压 ...

这个实际是个mos管,一般mos管关断时的漏电是不是要比晶体管大? 尤其在高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