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51 ADC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7-01-22):
STM32F051  ADC 配置为DAM 采集 ADIN0~ADIN3, 4通道。
ADIN1输入为0 实测单片机管脚也为0,但是AD出来不正常,
采集结果,串口上传如下:
----AD ch1~ch4 ----

CH0 value = 1.532601 V

CH1 value = 1.458608 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3 value = 1.468132 V

CH0 value = 1.531868 V

CH1 value = 1.457143 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3 value = 1.468132 V

CH0 value = 1.532601 V

CH1 value = 1.458608 V

CH2 value = 0.649817 V

CH3 value = 1.469597 V

CH0 value = 1.532601 V

CH1 value = 1.457143 V

CH2 value = 0.649817 V

CH3 value = 1.468132 V

楼主:
继续做实验:
AD采样,采用查询方式AD,并串口打印到PC,分别单独作了两个通道采集。
AN2: (注入0.65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2 value = 0.649817 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2 value = 0.650549 V
CH2 value = 0.649817 V
CH2 value = 0.650549 V
切换到 AN1:( 注入0V )
CH1 value = 1.588278 V
CH1 value = 1.509158 V
CH1 value = 1.463004 V
CH1 value = 1.585348 V
CH1 value = 1.461538 V
CH1 value = 1.584615 V
CH1 value = 1.462271 V
CH1 value = 1.461538 V
CH1 value = 1.584615 V
CH1 value = 1.463004 V
CH1 value = 1.509890 V

楼主:
STM32F051K4芯片,哪位大神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A:
不是采集成内部的了吧
看ADC_CHSE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