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16.6、win7,白屏

楼主(2017-01-22):
您好!我用Allegro16.6、win7,一直都很好用!突然有一天,Allegro16.6出现白屏(还是win7,鼠标在非Allegro上,Allegro就白屏)。我也按照“1、在cmd命令行打开regedit。2、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AppCompatFlags/Layers。3、找到allegro.exe相关的注册表项,删除之。”可是到Windows NT/CurrentVersion以后就不同了,而且打不开文件夹!请您指教!谢谢!

网友A(2017-03-23):
1、不是**的事。确实是系统补丁更新的问题。我的台式机出现了,笔记本由于win10更新出BUG一直没更新成果,allegro没有发生白屏。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有解决,我的”Layers“下面根本就没有allegro相关的选项。
2、这个问题跟allegro的OpenGL有关系,把OpenGL关闭后,就不会出现白屏了,暂时没发现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5-11):
按照楼上的建议,将OpenGL关闭,重启软件。不再白屏,可是焊盘、线没有网络了!有些可惜!
不过还是感谢楼上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