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用VC++编写的程序能用到单片机中吗?

楼主:
用VC++编写的程序能用到单片机中吗?百度了一下,大伙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找到一个说用VC++写AVR单片机的程序的帖子。他用到了WINAVR的软件。
单片机的种类好多的,用不同的单片机,还得下载不一样的转换软件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用VC++写单片机C程序的经历,

楼主(2017-01-22):
上传图片

网友A: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B:
取决于编译器

网友C:
一般是不能直接用的。要做些改造和移植。

网友D:
这是编译器开发环境的问题,和单片机有啥关系,单片机又不认识什么语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编译器开发环境的问题,和单片机有啥关系,单片机又不认识什么语言! ...

正解

网友F:
单片机烧进去的都是HEX文件额

网友G:
只要能生成这种类型单片机可以识别的文件,都能写的出来。关键在于makefile  不在于用什么工具。

网友H:
写的与平台无关与应用无关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的,只要把相关单机片的编译,链接工具相关联,就可以了,这就是嵌入式的编程内在原理啊

网友J:
你就辣么喜欢VC++啊,开源的GCC不好吗?

网友K: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