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的用法

楼主(2017-01-22):
我在看程序代码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样的问题,关于nclude包含路径有两种写法,把我搞晕了。
#include "../../drv/extflash.h"
#include "..\..\drv\extflash.h"
,各位大侠,到底哪种写法是对的

网友A:
我一般是第一种
纠结那个干吗,编译器能识别这个路径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第一种
纠结那个干吗,编译器能识别这个路径就行了呗

这两种我都在用

网友B:
第一种吧。第二种 \是转义 符,要写成:
#include "..\\..\\drv\\extflash.h"

网友C:
这个编译环境说了算!

网友D:
建议只写文件名,通过工程属性中的包含目录来调整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