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哪位知道这是哪种通信方式?

楼主(2017-01-22):
将高电平信号的宽度作为衡量1或0的标准,高电平持续250us以上作为1,不到250us作为0,低电平不管。
这是什么通信方式?哪位大佬知道给点参考资料看看?

网友A:
算是一种特殊的脉宽调制法,既然知道了区分标准,直接按其编程就是。

网友B:
曼彻斯特码么